[保养] 长安跨越T3更换刹车片及如何调试刹车。

楼主(2025-01-13):
就是这个小长安货车,最近感觉刹车不太好,前几天差点追尾,
之后就检查了一下刹车片,磨损情况,不太厚了。

上次在实体店买的刹车片,才用半年就不太行了,这次选择了网购。
拼多多重庆本地卖家,重庆本地品牌,红宇刹车片。这也是一个老牌子了,价格65元。
今年4月才更换的刹车盘和刹车片。

摩擦系数0.38

包装正规,合格证,说明书都有。

刹车片做工也比较好。

左前轮刹车片有凹槽,

新旧对比,这个左前轮都快磨没了。
才半年时间,实体店卖的不咋地。

左前轮的刹车盘也有了2道沟槽,先换上新的刹车片,
看看这余下的半个月能不能磨好,要是不行,等年后去车一刀。

右前轮就磨得非常好。

换上新的刹车片,看着就舒服。

长安这款车的刹车片利用率太低了,还有3-5mm的盘都没利用上。

旧片对比,左边磨损比右边多。

============================
安装好刹车片后,开始路是。
拔掉ABS的保险,这样才能抱死轮子,

一脚刹车下去,磨了两道长长的黑印,通过黑印判断刹车的效果。
开始发现左前轮不能抱死,给左前轮的刹车分泵做了个排气,之后效果就出来了。

这种小货车的后轮自动调节机构失效后,只能手动调节。

用千斤顶撑起一边的轮子,然后调节刹车撑杆,一边调节,一边转动轮子,
调到刚好出现摩擦声的时候就ok。

最后检查了一下刹车油,发现油质不太清晰,改天找师傅换刹车油,
上次换刹车油还是2021年11月,3年了,也该换刹车油了。

网友:
看起来是生产力工具...

二○二五年一月十三日

网友:
刹车片磨损不一致 ,可以刹车分泵导向销 拆出来保养下

网友:
左前轮偏磨,刹车卡钳系统也需要保养了,回位不顺畅,活塞给的制动力不均衡。

网友:
这个车也不像皮卡啊

网友:
粉末冶金闸瓦吧

网友: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A:
这是特供车型吗?感觉像是缝合车,四门六座但又是凸头的面包头子,货箱还加长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特供车型吗?感觉像是缝合车,四门六座但又是凸头的面包头子,货箱还加长了这么多。 ...

双排微卡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排微卡都是这个样子

谢谢科普,我们这边真挺少见的,一般都是单排,或者就是面包车。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动手能力一流

网友B:
我也想买台二手双排小货车,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刹车盘不上车床车一下,换上片子之后还是磨合不好,车过的刹车盘,用旧的刹车片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台二手双排小货车,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能买新的建议还是买新的吧,二手坑多。即使要买二手,别超过1年的车。其他地方你真不好辨别,时间是最好最简单的,查保险记录,有没有重大事故。

网友:
刹车盘两侧各磨下去1MM  就建议更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买新的建议还是买新的吧,二手坑多。即使要买二手,别超过1年的车。其他地方你真不好辨别,时间是最好 ...

想买这个主要是自用,做个小仓库而已,买新的不划算。

网友:
这种小卡很受老板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