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索泰部分 RTX 50 显卡引入 12VHPWR 安全灯,可反馈线材是否插对

楼主(2025-01-13):
据索泰英伟达 GeForce RTX 50 系显卡发布官宣稿,该品牌在本世代显卡的部分款式上引入了 12VHPWR 安全指示灯,“可防止电脑于线材未完全插入显卡时开机”。
根据指示灯的原理,这一防止效果实际上应该是仅有插对且插牢时绿灯才会亮起,否则就会不亮灯或是亮红灯,提示显卡供电接口工作不良。
IT之家注意到,索泰对该接线状态指示灯的表述是“12VHPWR 安全灯”而非“12V-2×6 安全灯”。
在英伟达 RTX 40 系显卡的中期 PCI-SIG 更新了 PCIe CEM 5.1 规范,用安全性更佳的 12V-2×6 替代了事故相对更多的 12VHPWR,目前暂不清楚索泰为何仍使用 12VHPWR 描述其 RTX 50 系显卡上的此类供电接口。
索泰在 RTX 50 系显卡的供电接口上还引入了其它 2 项设计,以提升安全性、降低安装难度:
  • 接口模组翻转 180°,4Pin 信号端子更靠近显卡安装风扇的正面,方便插入线材;
  • 内部引脚采用 5μ 镀金,提升导电性的同时抗腐蚀表现更佳。

网友A:
我以为插头有防呆就够了,还得加个灯防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插头有防呆就够了,还得加个灯防痴

前年有报道,这个显卡辅助电源插孔没完全插入,接触面积少。当高性能运作时电流大了发热也增大,结果这个插孔就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