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出个坏的FM2+主板+芝奇DDR3/4G+A4 6300

楼主(2025-01-13):
出个坏的FM2+主板+芝奇DDR3/4G+A4 6300

故障开机风扇转,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长亮轻微闪烁,开机后长按电源键无法强制关机,关机只能直接拔掉电源线。
主板成色很新无任何锈迹,不能保证cpu,内存条正常,有可能就cpu挂了,我拿掉风扇开机手摸cpu无发热迹象。
初步怀疑是最近是身上多静电,脱衣服身上噼里啪啦的,有可能回来是好的,就是没注意静电搞坏的。

网友A:
朋友的10代那台电脑的电源挂了,又拿来一台I5的主板套件,结果我没点亮,不知道U能不能用,也是风扇转但U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10代那台电脑的电源挂了,又拿来一台I5的主板套件,结果我没点亮,不知道U能不能用,也是风扇 ...

修一下手工费大几十块,电脑主板自己搞不定,这个业余爱好者拿去修好可以接着用,成色太新了,扔了可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一下手工费大几十块,电脑主板自己搞不定,这个业余爱好者拿去修好可以接着用,成色太新了,扔了可惜 ...

你上次问的那套还要不要,U内存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次问的那套还要不要,U内存都有。

再三考虑了暂时不装了,也不想再花钱折腾,准备只留下显示器电源硬盘,哪天碰到主机再搞一个当下载机,装刷机软件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次问的那套还要不要,U内存都有。

你要不便宜点把蓝盘卖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要不便宜点把蓝盘卖我

我用的戴尔品牌机,外面拖着好多硬盘,需要装电影

你要想出联系我,我怎么搜不到你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戴尔品牌机,外面拖着好多硬盘,需要装电影

你要想出联系我,我怎么搜不到你号了 ...

微信单名一个 鑫 字,机器猫、哆啦A梦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