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奥克斯排风扇

楼主(2025-01-14):
铭牌。

奥克斯排风扇

扇叶高搞断了,这就换的原因,也可以买个扇叶换一下,
不过买新的也没差多少直接换新了

支架

启动电容

电机是好的,留下其他垃圾桶

end

网友:
当年的金玲也是越做越烂

网友:
直接换新吧,修好也不耐用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

网友:
排风扇不贵

网友:
这么不结实

网友:
这种塑料壳子的排风扇都不用了,都是金属外壳的了。

网友:
电机\电容都不错

网友:
奥克斯现在是啥都做呀。

网友:
电机是纯铜吧?

网友:
一个扇就这样香消玉损了

网友:
吃风的电机能做点什么呢

网友:
其实换新的,没有旧的好,比如电机啊,轴承啊

网友:
扇叶烂了,怎么换

网友:
5叶片断裂只能换新,双数叶片能掰断另一侧修复。如果电机阻力很大,换新排风扇,省的修理麻烦。

网友:
直接换新了

网友:
有扇叶卖,,材质偏软。。谢谢分享

网友:
电机看着还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