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90mm放大镜白玻镜片到了,效果不咋滴啊

楼主(2025-01-14):
用了20大洋的红包抵扣后,9毛钱到手:

拿小孩的作业纸包的,镜片也脏得很,应该是平时很少有人买90mm的镜片,
就成了小孩平时的玩具:

这个刚下单原来那个50mm的就找到了……
放大效果很一般,大家建议一下咋做个手柄呢?

俩镜片放一块:

网友A:
多少倍的?维修贴片没这个还不行

网友:
多大蚊子赠送楼主这么大的红包啊

网友B:
这种小口径曲面凸透镜你还想它有啥好的效果,当放大镜都不合适 10块随便买个成品放大镜都比你买的这个镜片效果好,难不成想装个手柄当显微镜用镜片种类很多不是随便买一个就是你想象的效果,想自制最起码要有基本的光学知识。

网友:
是不是攒望远镜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口径曲面凸透镜你还想它有啥好的效果,当放大镜都不合适 10块随便买个成品放大镜都比你买的这个镜片 ...

当放大镜看贴片板子啊,这玩意儿当不了显微镜吧,我不研究一个毛孔里长四根头发
大佬指教一下看贴片板子该买哪种镜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放大镜看贴片板子啊,这玩意儿当不了显微镜吧,我不研究一个毛孔里长四根头发
大佬指教一下看贴片板子 ...

路过而已没啥好指教的,可以继续照着你的思路来 买到一定数量可能就碰巧出现合适的镜片 以量取胜可以无视基础知识,心疼荷包可以对比一下自己买的镜片和普通放大镜有什么区别或者直接买成品。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标称10倍的白玻片,实际是不标准的,有散光

网友D:
这个变形太严重了,多少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而已没啥好指教的,可以继续照着你的思路来 买到一定数量可能就碰巧出现合适的镜片 以量取胜可以无视 ...

大佬意思是 这种镜片没法当放大镜用?
搜了半天放大镜也就是个凸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变形太严重了,多少倍的.

4倍放大,焦距19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标称10倍的白玻片,实际是不标准的,有散光

这个是4倍的,片子越大倍数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倍的?维修贴片没这个还不行

4倍,那应该买哪种放大镜呢

网友:
直接上体视显微镜吧,找个二手的一两百块钱,少走弯路。

网友:
要想拍贴片元件,确实要那种带微距功能的,就是楼上讲的内窥镜吧,镜头很小,可以伸到耳朵眼里,鼻腔里,看的很清楚。

网友:
单片凸镜畸变严重,需要镜片组才能提升效果。

网友E:
中学物理白学了。凸透镜的放大倍数等于明视距离除以凸透镜的焦距,明视距离是25厘米,已经说了焦距是190mm,放大倍数就是1.3倍。很多贴片元件比芝麻还小,用放大镜是看不清的,白花钱,还得用显微镜才行。

网友:
同样的厚度,直径越大,放大倍数越小。要想放大倍数大,选小直径的。但是小直径的视野还受限制,所以要考虑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学物理白学了。凸透镜的放大倍数等于明视距离除以凸透镜的焦距,明视距离是25厘米,已经说了焦距是190mm ...

还是dick牛逼,懂的多

网友:
这个口径、焦距以及选材,综合考量应该是用于照明的透镜,
一些幻灯机、投影仪的光源前面就常用这类透镜将光源转成平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