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遥控插式灯座小夜灯

楼主(2025-01-14):
这个遥控插座式小夜灯,14.9购入,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高亮时会闪烁,所以就闲置了,今天拿出来试一试,又能正常使用,拆开看看里面有啥,请高人指点下哪个元件会导致高亮(也就5W)会导致闪烁。

网友:
结构好简单啊

网友:
.换 电解 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开关式的

网友:
红外控制的啊

网友:
同款遥控小夜灯用户路过了

楼主:
从电源输入看,零火线其中一线直接与桥式整流模块连接,另一线先经过了灯泡,再连接到桥式整流模块,这种电路利用灯泡降压保护?然后又怎样做到调光和控制呢?而且还支持遥控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