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电动车充电器做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5-01-14):
手里有一个闲置的24V锂电池充电器,品牌是上海索的,也没有什么用,准备加个4015模块改个可调电源玩玩。

做完了,感觉颜值还可以,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量了一下输出,没负载时也有输出,输出电压28.1V,正好可以当XL4015的输入。

XL4015模块,选的是红版的,准备放到充电器盒子里,尺寸要小,52mm*26mm,正好可以放在充电器电路板的空余空间上。
电位器的两插针的距离正好是2.54mm,换成XH2.54 3p插座正好!

换成两个多圈10K的电位器。然后焊上XH2.54公插头,1、2、3线序对上。

将充电器指示LED灯和风扇改到背面引出,正面正好可以空出来放XL4015模块。

XL4015正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为了散热,下在垫上导热硅胶垫,然后放一个50mm*25mm*5mm的铝散热片。
然后4015芯片加一个小散热片,用固定绞绳固定一下。
电路板下有一个孔,用一个螺丝正好固定住50mm*25mm*5mm的散热片。

引出的CC恒流指示灯和运行指示灯。

把充电器的盒子后面处理一下,打磨掉不必要的结构,正好安装电位器和电压电流表,以及DC插座和香蕉插座。

装上电路板,连接好各种线!
风扇就用原充电器的风扇和供电,功率大于10W时会自动启动风扇。

这是装好的面板,cc恒流模式指示灯放在右上角。指示灯下面的拨动开关可以控制显示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除了输出的正负香蕉插座,增加一个DC(55/21)的输出插座。

后面将市电输入线改成8字的插座,增加一个开关。

完工的样子!
原配旋钮(直径26mm)感觉有点大,回头换个小点的。

短接输出正负极,设定保护电流,这时恒流指示灯亮起。

输出电压显示与万用表一致。

接上电子负载调到45W,风扇启动,测试了一下稳定运行10分钟没问题。

(完)

补充内容 (2025-3-18 16:13):
XL4015散热改进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334-1-1.html

网友A:
还能这样玩,有时间琢磨一个

网友B:
用于电台不知道干扰大小

网友C:
做得不错啊,我也做了一个才12V2A的在用,电源是之前厂里做的几个测试用的12V2A电源,那个恒流恒压的板和楼主差不多,还有那两个电位器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电台不知道干扰大小

电台还是用专业的电源,XL4015就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玩,有时间琢磨一个

就是玩玩,图个高兴

网友D:
4015模块能低到多少伏?调电压时电压升降平缓吗?

楼主:
建议50W内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不错啊,我也做了一个才12V2A的在用,电源是之前厂里做的几个测试用的12V2A电源,那个恒流恒压的板和楼 ...

我这个主打一个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15模块能低到多少伏?调电压时电压升降平缓吗?

标称最低1.25V,我试了一下,能到1.3V。10K多圈电位器,调节电压相当平缓。

网友:
这东西不错,玩起来很方便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玩的开心

网友E:
空间利用不错  值得夸一夸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最低1.25V,我试了一下,能到1.3V。10K多圈电位器,调节电压相当平缓。 ...

谢谢告知。我有几个调压模块,电阻调一点点,电压陡增,很难精准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间利用不错  值得夸一夸

不点个赞吗

网友:
最近刚好在琢磨个50W 的可调电源,楼主这个思路太好,马上回去研究照做。

网友:
做得不错,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
24V的电动车充电器改造为可调电源比较方便,网购一个数显降压板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