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了解一下麦克风的历史,在录音领域,中国制造只是捐赠体角色

楼主(2025-01-14):
请首先留意作者称为捐赠体上面的中文LOGO

我从事音频工作已久,同时也是个狂热的 DIY 爱好者。这意味着我最喜欢的项目都与音频相关。我坚信,一个 DIY 项目要想够酷,必须达成以下两种成果之一,才值得去做。要么做出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要么自己
制作出比市面上在售产品便宜得多的东西。这个项目就属于后者:打造一款价廉物美的大振膜电容式(LDC)麦克风。LDC 代表“Large Diaphragm Condenser”(大振膜电容式)。这个项目的零件成本约为 50 美元,但其性能可与价格高得多的麦克风相媲美。它本底噪声低,声音非常中性,并且能承受较大的声压级(SPL,Sound Pressure Levels)。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麦克风的历史。

用于录音室和现场扩声的麦克风基本有三种类型:动圈麦克风、铝带麦克风和电容式麦克风。动圈麦克风就像一个反向的扬声器。一个小振膜与一个线圈相连,当声音撞击振膜时,线圈就会移动。线圈处于磁场中,移动时会产生一个微弱的电信号,然后你可以对其进行放大或录制,这个信号就代表了声音。铝带麦克风与之类似,只不过是将一条薄箔带(通常是铝箔)置于磁场中。声波使箔带在磁场中移动,从而产生电信号。在此处可了解更多:[麦克风相关内容](Microphones) 。

电容式麦克风起始于一个非常薄的膜片,膜片上溅射有金属,因此可以导电。膜片被拉伸并放置在非常靠近背板的位置,从而形成一个电容器。里克布施爷爷(Grandpa Ryckebusch)过去常把电容器叫做“condensers”,现在你知道了,我们其实应该称它们为电容式麦克风…… 当声波撞击振膜使其移动时,电容就会发生变化。如果电容器上有电荷,就会产生与声音相对应的电压变化。与上述另外两种麦克风设计一样,如果你对电压进行放大或录制,就能得到声音。电容式麦克风有两种类型。一些使用高电压(50 - 70 伏)来给电容式拾音头充电,另一些则使用所谓的驻极体拾音头。

驻极体(Electrostatic,静电的)本身带有永久电荷,在此处可了解更多:[驻极体相关内容](Electret)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如果使用驻极体拾音头,就无需给它施加 50 - 60 伏的电压,这也就意味着电路更简单。电容式麦克风的优点之一是振膜可以做得很轻,更容易获得更平滑的频率响应。缺点是在从振膜获取信号时必须格外小心,不能引入噪声,这就涉及到电子电路部分了。

要从拾音头获取信号,你需要一个阻抗非常高的器件。电子管能满足这一要求,40 年前,电子管是实现这一功能的主要方式。先不讨论电子管与其他器件在声音质量方面的优劣,你得承认,在麦克风内部使用电子管,不利于实现简单化,也超出了一般 DIY 爱好者的技能范畴!电子管之后,场效应晶体管(FET)被发明出来。如今,大多数电容式麦克风都是基于此工作的。即使是非常廉价的麦克风拾音头,内部也会安装一个场效应晶体管。德国公司肖普斯(Schoeps),可以说是世界顶级麦克风制造商之一,很久以前就为电容式麦克风设计了一种电路,奠定了此类电路的基础。详情可查看肖普斯电路(Schoeps Circuit)。(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Schoeps circuit”,就能找到相关内容!)该电路由麦克风前置放大器的幻象电源供电。此电路的一部分用于产生稳定的高电压来给拾音头充电。在我们这个项目中,不需要这部分功能。DIY 爱好者群体将此电路简化为适用于驻极体拾音头的基本形式,这与最初的肖普斯电路几乎相同。斯科特·赫尔姆克(Scott Helmke)为他的“爱丽丝”(Alice)麦克风设计了该电路的一个版本。我使用的是相同的电路,但元件值稍有不同,并且使用了不同的场效应晶体管。我选择了 J305,它被几家高端制造商所采用。我在[此处]找到了它。你当然也可以使用斯科特的零件清单。他最新的清单是 2013 年的,这些零件在贸泽电子(Mouser)和得捷电子(Digikey)都能买到。我把电路搭建在一小块穿孔电路板上,它非常适合安装在麦克风内部。

下面来看看电路的工作原理,我们先看信号路径,再看电源部分:

1GΩ(没错,10 亿欧姆……)的电阻从拾音头获取信号。场效应晶体管和两个 2.43KΩ 的电阻组成一个分相器和阻抗转换器。两个 0.47μF 的电容将信号耦合到两个双极型晶体管。这两个是 PNP 型晶体管,被设置为射极跟随器。两个 100KΩ 的电阻为晶体管提供偏置。非常简单。如果你对这个 1GΩ 的电阻感到疑惑,它可是电容式麦克风的关键元件。它也是最昂贵的元件,在得捷电子,每个大约 2 美元。在电源方面,我们将麦克风连接到调音台或前置放大器的幻象电源上。这会给 XLR 接口的 2 号和 3 号引脚以及两个晶体管输入 48 伏电压。2015 年 10 月更新:我在 XLR 接口处添加了两个 22nF 的电容,并在晶体管输入端添加了两个 49Ω、精度 1% 的电阻,以抑制射频噪声。直到在“嘈杂”环境中使用不同的麦克风前置放大器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原理图已更新!6.8KΩ 的电阻和齐纳二极管将电压降至 12 伏。10μF 和 68μF 的电容以及 330Ω 的电阻对其进行滤波,为场效应晶体管电路提供稳定的电压。再次强调,非常简单且精妙。关键元件,也是我们尚未提及的元件,就是拾音头本身。我使用的是 JLI 电子公司的 TSB2555B 拾音头。它是一款传声(Transound)拾音头,正是它成就了这个项目。它售价 12.95 美元,振膜上使用的是镍而非金。据我所知,至少有一款商用麦克风 CAD e100s 也使用了这款拾音头。

现在拾音头和电子电路都已准备就绪,实际上你可以把它们安装在任何你想要的外壳里。我试过这种做法,也从中了解到了一些事情。由于拾音头和场效应晶体管电路的高阻抗,它们之间的电线就像天线一样,除非整个装置完全用金属或金属网屏蔽起来,否则会产生各种噪声,既有 60 赫兹的嗡嗡声,也有因射频泄漏而产生的白噪声。本质上,你需要把拾音头和电子电路放在一个法拉第笼内。

我发现了一个比自己制作更容易的方法。原来有几款中国制造的非常廉价的麦克风,它们实际上有很不错的金属外壳、还算像样的电子电路(与我们的电路非常相似……)以及一个小拾音头,价格大约 20 美元。它们是很好的“捐赠体”,我们正是要用它们的外壳。在 eBay 上搜索“BM700”和“BM800”麦克风就能找到。我花了大约 22 美元买到了我的。有趣的是,从图片中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并没有写 BM800。它是装在一个纸质邮寄袋里,带有泡沫外壳,但没有包装盒。好了,背景知识介绍完了,现在我们开始制作吧!

编辑:10 月 9 日:这里有一段用这些设备录制我孩子所在高中管弦乐队的音频:盖耶高中间奏曲管弦乐队(Guyer HS Intermezzo Orchestra)最后,这只仅采用中国制造麦克风外壳,内部音头是美国制造,我设计电路的新麦克风,成为了我女儿的录音工具

身上佩戴的带子上写着“MISS FRISCO”弗里斯科市小姐
感觉体现了德州人,既爱美国,也爱自己的家乡,很好,没有宏大叙事
从做自己爱的小事做起

网友A:
一个小拾音头,价格大约 20 美元。它们是很好的“捐赠体”,我们正是要用它们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拾音头,价格大约 20 美元。它们是很好的“捐赠体”,我们正是要用它们的外壳 ...

是的,老外认为我们就是壳造得像那么回事

其余吗?人家没看上眼

网友:
发烧友才会干吧

网友:
这些东西都没啥市场,费力不讨好的事儿,资本家会干?

网友:
在录音领域,中国制造只是捐赠体角色

网友B:
专业市场大部分人都不懂,我也不懂.还好普通消费市场没有被带偏,中国制造还是能说的上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市场大部分人都不懂,我也不懂.还好普通消费市场没有被带偏,中国制造还是能说的上话的. ...

我看这文章反映的底层本质,与战斗机外形气动设计与国外很相似

就是发动机推力,大修间隔水平与顶级有差距

其实,这个老外制作的音乐录音麦克风,关键是采用了美国本土生产的高水准音头

那一个小小音头的价格赶上中国整只麦克风的价格了

文章作者这款国产麦克风,拼多多今天卖69元人民

拼多多卖家还告诉你,美单内销,其实,还附带支架,防喷罩,卡农线

说白了,转移出美国的制造业还是低端,高附加值不外迁

楼主:
补充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产麦克风电路图

文章提到中国原产麦克风底噪较大,红线部分是老外做个更改部分

网友(2025-05-12):
广东的恩平生产70%的国内市场的麦克风和60%的全球的麦克风,我们只是捐赠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