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天气冷了,冷启动发动机发出“嘎----”一声异响。热车没有

楼主(2025-01-14):
去年10月份做的保养,不记得师傅换的啥子机油。现在每次冷车启动时,启动声音后总拖着一秒左右的异响,像是油压刚上来,链条被涨紧带来的。热车启动没有这声音。各位大师怎么看?正时链条是不是松了???

网友:
不用怀疑这些。天冷了有点儿小异响是正常的
温差越大 异响越奇怪

网友:
很多发动机启动冷车时异响都挺大的,怀疑有问题的话,可以换个机油试试

网友:
我的今年也出这样的问题,拆开起动机清除油污无效,换起动机甩轮无效,不管了,车已经10年了,实在不行就换马达。

楼主:
冷车启动声音有点异常,原因不明,令人头疼。

网友A:
正时链条够松的,如果磨损严重松况就换掉吧。汽油机启动嘎的一生没遇到过,但是开货车的时候有遇到过,一般都是起动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时链条够松的,如果磨损严重松况就换掉吧。汽油机启动嘎的一生没遇到过,但是开货车的时候有遇到过,一般 ...

值得参考,有录音,求进一步指导!

补充内容 (2025-1-21 14:19):
注意14-15秒间的声音变化!

网友B:
这声音不听着挺正常的吗,,没感觉有啥问题。。。有专家说说看是咋回事

网友:
可能是起动电机的起动齿因为天冷润润油稠了  收回慢  被起动后的飞轮外圈的起动齿刷到产生的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声音不听着挺正常的吗,,没感觉有啥问题。。。有专家说说看是咋回事 ...

马上再启动,就没有这“嘎”声,所以

楼主:
注意异响在第14秒--15秒时候

网友:
这声音很正常啊。
启动时,起动机齿轮有个升出和缩回的动作,缩回的瞬间因为发动机转速已经很高了,脱开飞轮齿圈的时候最后阶段总有点打齿的。
如果是本田车,VTC异响就更普遍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感觉正常,启动怠速高,应该是刹那链条崩紧所致,不用管他(不是专业回答,见笑)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综上所述,问题集中在马达和链条上!

进一步探究如下:
冷热车工况区别分析:

    1、冷车马达载荷较大,

    2、链条冷车松驰,热车有一定油压保持涨紧
工作原理:
    1、马达启动是通过内部伸缩电磁铁作用下进退,内部包含超越离合器,提高启动可靠性。冷热车无差别
    2、链条在油压涨紧器作用下拉紧,冷车油压为0。
推理:
     如果是链条引起的,异响的声音在冷车时发动时出现的时刻和时长应该比较固定!
     如果是马达引起的,异响的声音在启动时,应该可以通过控制伸缩电磁铁的回位时长来调整异响发生是时刻,也就是启动钥匙(按钮)松开时间会影响启动后异响出现的时刻!

如此以来,不用换件,就可以进一步作出锁定!

不晓得是否充分?请赐教!

楼主:
启动马达结构图

楼主:
启动电路

网友:
冷车启动转速高,启动齿轮回缩慢被带动的声音

楼主:
多次测试结果,最后确定是链条异响,启动机没问题!,现不管他了。

网友:
皮带响也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