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映美FP-620K+针打异响无法打印维修

楼主(2025-01-14):
这个故障非常简单,也是很常见的,如果碰到一样问题的,直接上手处理就行,有手就会

打印异响,进纸不正,原因是里面有异物,这个是色带的保护塑料没拆掉,拆掉就行。

第二个问题,声音大,震动,这个轴缺油,脏,清洗一下就行,用手推它也是有一点阻力的,因为带了个电机,加油,清洗,再加油

这个是真的有手就会吧。
下面还有一个是爱普生的
里面居然有这个铁环和红豆,财务早上吃的红豆,还把头伸过打印机上面了,还一边讲话,嘴里面的红豆掉进打印机里面。想象的画面是这样

网友A:
红豆都能掉到针式打印机里

那头发估计也会掉落进去(给缠住了)

网友: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厉害

网友:
针式打印机。

网友B:
针式机 一个古老但是依然存在的设备 当年给单位买过一个EPSON1900kii 四个进纸口 前 后 上 下

网友:
二十年前的LQ-100 还在服役

网友C:
边吃红豆边讲话,然后嘴里的红豆掉打印机上了,这个画面可以想象出来。

网友D:
对这个牌子,唯一的印象就是19年我们过来接厂时,在财务室铁柜子顶上发现了一台不在账的落满了灰的FP530K+和一台美帝良心的赛扬老主机,一问才知道是很早之前税务部门(强制)推广的税控开票专用机(后来还真在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金税的IC卡阅读器),本来这些不在账的我们计划是直接卖废品的,但领导的意思是让先扔哪,万一兄弟单位用的上了可以拿过去顶数,然后就把这玩意带着一些老账本啥的一并扔仓库里了。

后来我们地磅上打出库单的爱普生让老鼠咬了(也是因为工作人员爱吃小零食,放桌子的零食引来了老鼠)不工作了,先斩后奏买一台也不是不行,但领导不想担责非让先走流程,但在这期间工作又不能停,然后就想到了仓库里这台映美的老机器,找出来接上又下了个不带数字签名的兼容驱动(机型太老,没有WIN10的驱动)就给用上了,最离谱的是这老古董机型用的竟然是光电感应的进纸检测,比爱普生那小塑料拨杆的机械式强太多了,以至于新打印机买回来后,磅房里一时半会还不太乐意换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牌子,唯一的印象就是19年我们过来接厂时,在财务室铁柜子顶上发现了一台不在账的落满了灰的FP530K+ ...

这玩意就是非常耐用的存在,以前打发票,现在基本用来打报销单出库单等多联,单位都还有,现在用得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吃红豆边讲话,然后嘴里的红豆掉打印机上了,这个画面可以想象出来。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象的,我没看到呀,财务部好几个人,不懂是谁吃的。只能尽量提醒,有时候我也不愿意说太多,坏了就修,不想修就报废掉。总之,没有活做也不好,这是生存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式机 一个古老但是依然存在的设备 当年给单位买过一个EPSON1900kii 四个进纸口 前 后 上 下  ...

没听说过四向进纸的,我只知道前和后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豆都能掉到针式打印机里

那头发估计也会掉落进去(给缠住了)

红豆掉到的是那台彩色墨水打印机,有的机器里面有钉书针,回形针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四向进纸的,我只知道前和后进

还真有四向可进纸的怪胎,爱普生的LQ590Kii,配了一个可拆卸的进纸链轮有前后顶三种安装位置,可实现带孔纸连续纸前后顶底四种进纸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有四向可进纸的怪胎,爱普生的LQ590Kii,配了一个可拆卸的进纸链轮有前后顶三种安装位置,可实现带孔 ...

在这方面,日本真领先太多了,得力那台,老是乱码,改天修一下玩玩

网友:
映美打印机声音大,字迹不清晰,不如得实

网友E:
跟我前面发布的一篇相关文章类似。
有人说色带的保护塑料这个东西一定不能拆,拆了就会导致打印上的一些问题,当时我就笑了,并解释了下该保护塑料和中间孔的由来。
当然该保护塑料短期内使用应该没大问题,我个人建议是要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前面发布的一篇相关文章类似。
有人说色带的保护塑料这个东西一定不能拆,拆了就会导致打印上的一些问 ...

那玩意就是出工厂保护一下,使用是需要拆掉的,不拆针打不到色带上,打到塑料上,消耗针头寿命,强度高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断针。后期塑料变形异响,卡纸

网友:
这个肯定要拆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玩意就是出工厂保护一下,使用是需要拆掉的,不拆针打不到色带上,打到塑料上,消耗针头寿命,强度高的 ...

是的,以前中间没有孔,后面中间打了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