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极路由1s(不通电)

楼主(2025-01-14):
极路由1s(不通电)

极路由 1s ,u 口断裂后,我一顿操作猛如虎,然后就不通电了。

现在我在 u 口位置飞了两根线,依然不通电,留给懂行的人吧。

网友:
usbA口接5v

网友:
这个电源就一个DCDC,应该好修,最大的可能是哪个电容短路了

楼主:
没有试过

网友:
我有个好的,现在在吃灰

网友A:
大佬,下面那个usb定义的焊点是干啥的啊,能引出来接硬盘,或者网卡啥的usb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下面那个usb定义的焊点是干啥的啊,能引出来接硬盘,或者网卡啥的usb设备吗 ...

可以刷个padavan当打印服务器 接个硬盘当nas什么的  好像是2个10K电阻 我记得直接烙铁短接也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频的那个吧,我手上有一台单频的好像也是1S,里面有一个5G的空焊盘,USB母座在SD对面的方向,从入手到现在,陆续的加了USB母座用来接硬盘、改了SAM天线座方便换天线,24年年底之前有天晚上翻到了后看着背面的MICROUSB的供电口,脑子一热,又额外给他加了个一个TYPE-C口上去,实现了可以用ATOC线来供电。
不过在这个WIFI6已经便宜到30多块就能买到的年代,这种老廉颇,就算是再能吃,也只有放一边吃灰当备胎的份了。

网友B(2025-03-04):
我有个jcg cpu烫手 没办法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jcg cpu烫手 没办法吃灰了

嵌入式的cpu烫手正常吧,我记得我的树莓派的 CPU 也经常烫手,虽然它是很老的型号(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嵌入式的cpu烫手正常吧,我记得我的树莓派的 CPU 也经常烫手,虽然它是很老的型号(1a) ...

主要是芯片接触不良,卖家说我拆了不给退,就一直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