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Mercury SG105C V3.0 交换机拆解,网变也升级了

楼主(2025-01-14):
五口全千兆以太网交换机,外观应该和 v1.0 或者 v2.0 差不多,不过既然是 v3.0,内部肯定还是会有区别的,拆开一看,果然!区别还不小,竟然没有那种一体的 网变 元器件了,换成下面这种方案,问下大佬,这种方案能得到有 独立网变器的那种效果吗?

网友A:
前几年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就开始陆续用这种分体网络变压器了,至于哪种好也不清楚

网友:
版本升级同时必然缩水。能用这种交换机的用户是不会关注网变的不同导致的性能差异,个人觉得是不会有什么差异。。。

网友:
性能不一定就差,只是外置引脚变成内置,更适合SMT,理论上应该有更好的传输性能.

网友:
越来越小小是趋势,老的比这个大的多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功耗很低。

网友B:
5GS芯片是那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就开始陆续用这种分体网络变压器了,至于哪种好也不清楚 ...

性能应该不会有啥区别,不过这种适合机器贴片,省人工...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这种适合机器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S芯片是那家的

mtk的定制片

网友:
针脚是8针的,是千兆的。

网友:
高级了,全贴片了

网友:
这种元器件空间占得少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