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电动天窗无法关闭,拆它加电关闭

楼主(2025-01-14):
前几天开车带娃出去玩,孩子在车里拉臭,我打开了天窗。但完事后无论如何也关不上天窗了,重启车子也无效。网搜各种重置和手动都不行。无奈,拆开控制开关面板(两个螺丝,两个卡扣),看到了天窗驱动电机,顺藤摸瓜找到电机供电线,还是插拔设计。拔下插头,看到里面的两根插件。于是,启动车辆,从点烟器引出12伏电,直接触碰电机线,天窗慢慢关闭了。无损。

网友A:
那么你想表达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想表达啥呢?

肯定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拉

网友:
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BYD 质保时间挺长的,应该在保,可以上4S检查索赔部件。

网友:
电机没问题,控制部分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装回去后没有试试正常了没有?

网友:
所以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开关问题?

网友:
继电器坏了吧

网友:
关是关上了,还能打开吗?

网友:
证明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控制部分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操作可以复位控制器

网友:
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保险断了?

网友:
啥车,说出来好避雷

网友:
相比之下虽然大众的天窗排水管容易脱落,漏水。但是大众的天窗控制还是比较靠谱的。熄火后都可以长按锁车关闭天窗。

网友:
楼主能干,啥都敢修,啥都能修!

网友:
控制部分可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