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欣易XY6020L数显可调电源显示不全维修

楼主(2025-01-14):
数显可调电源显示端 显示不全缺笔划

网友:
导电橡胶,好久没有看到产品用这个了.这个外部安装结构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
还在使用导电胶??

网友:
这,哎,看不懂

网友:
这不是液晶屏吧

网友:
不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吗?,斑马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触点竟然是上锡的,太不应该了,极易氧化
一般都是镀金或者沉金的
大伙注意避雷,不要买这款

网友:
这6020也不便宜,结果斑马条接触不良的呵呵。

网友:
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拆开 然后重新安装一下。挪动一下 导电橡胶,稍微将主板触点擦一下。

网友:
斑马条接触不良

网友:
这货我还有一个没有用。

网友:
导电橡胶连接的?

网友:
大概率是镀锡的触点氧化,导致斑马条接触不好。

网友:
要么数码管要么软fpc的液晶屏…这种结构的还是免了吧…

网友A(2025-05-04):
我最近在看xy12522,不知道要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看xy12522,不知道要不要买

我买了一个

网友(2025-06-09):
修了过段时间还是缺笔画,弄了好几次,最后换了一个触控的控制板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