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废物利用,维修一个老式充电手电筒

楼主(2025-01-14):
媳妇家里用的一款老式充电手电筒,尾部有个插头,推出来直接插220v交流电的那种。

内部结构是这样的,电池坏了,已经拆掉扔了,隐约记得是那种老式的12v的铅酸电池,一个大黑块子那种。
剩余的部分没扔,感觉可能还会用上,就一直放着(垃圾佬的日常习惯)。

前段时间得到一块3.7v的锂聚合物电池(忘记单独拍图了,后面会看到),大小能装到这个手电筒壳里,就想着装进去,把这个手电修好。

然后直接把线拧上,发现灯炮可以亮,ok,淘宝下单了几个TP4056充放电模块

今天到货

然后就开始折腾。

大体的布局想这样来弄,充电模块还是放在尾部。

先简单连一下,看能不能亮

亮了。

试试充电

充电正常,0.7a左右电流。充满亮蓝灯。

接下来就是固定了,电池好办,只要别晃动就行,可以拿海绵塞住或拿厚双面胶粘住。

充电口这里费了点劲,不过最终也固定好了

利用原来的市电插头模块,改造了下,然后该固定的地方打胶固定。

以上全整完后,我懵了

开关这里,原来是有个塑料推动开关的,我翻箱倒柜一上午也没找到,难道最开始拆的时候,把开关扔了?这也没法用啊

白忙了?

网友A:
切个塑料棒用胶水粘到开关柄上就行了

网友B:
我看是草帽珠,加上开关没了,没必要折腾了,还是拆下充电模块和电池,找个手提“探照灯”或者头灯改改。

网友:
草帽珠草帽珠

网友C:
哈,手里有个一样的也是这样改了,等回头我找一下,按钮换个船形按钮,灯珠换个1w的LED,用7135恒流

网友:
这主要是为了那几块充电板,顺带手修了手电

网友D:
我不相信你会用这手电筒

网友:
三用,军用、警用、民用。

网友E:
这种塑料的铅酸地摊货还值得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个塑料棒用胶水粘到开关柄上就行了

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是草帽珠,加上开关没了,没必要折腾了,还是拆下充电模块和电池,找个手提“探照灯”或者头灯改改。 ...

除了充电模块,其它都是就地取材。垃圾佬的宗旨就是,有啥玩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手里有个一样的也是这样改了,等回头我找一下,按钮换个船形按钮,灯珠换个1w的LED,用7135恒流 ...

它这个开关是2档的,改成单档的不甘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塑料的铅酸地摊货还值得改造?

就是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相信你会用这手电筒

你是懂垃圾佬的

网友F:
我也曾经搞过一个这样的手电筒DIY,刚开始也是装了电池和充电板,但是后来感觉充电板放在里面也用不了几次太浪费了,就拆了,只装了一个诺基亚手机电池,电池没电了就拿出来用万能充充电。

网友G:
难道就我一个人想的是,保留原来的220V插头,内部上220-4.2V傻充(隔离电源)+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其他都不变
傻充指示灯接原来指示灯位置,容阻降压板子不拆,开关和指示灯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就我一个人想的是,保留原来的220V插头,内部上220-4.2V傻充(隔离电源)+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其他都不 ...

扔掉吧,买个铝合金的强光换个sst40灯珠比这好太多

网友:
这样的老款手电筒挺好改,就是锂电池需要根据电筒内部尺寸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曾经搞过一个这样的手电筒DIY,刚开始也是装了电池和充电板,但是后来感觉充电板放在里面也用不了几次 ...

不到1块钱的充电板,不浪费

网友:
我改几个都用十多年了,当时用的是T口板,用手机电池,到现在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