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机的滤芯寿命,也是整机无故障寿命

楼主(2025-01-15):
2021年双12买的净水机
6个月换一次PP滤芯,18个月换CTO和UTF的时候,顺便优化了水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4850-2-1.html
现在36个月准备换包括RO的全部滤芯,
但从配件包里找到之前送的TDS笔,测现在自来水150,制水TDS 12
厂家标称的RO寿命三年,可能是按照高TDS地区算的(北方部分地区400左右)
看来自带的RO滤芯还能再战三年,只换了pp和碳,新买的RO膜就先屯着了

然而,换滤芯后,机器制水关闭龙头,泵不停机,一直排浓水,
问客服让拔掉高压开关线试,拔掉就停泵,诊断是高压开关问题

高压开关和逆止阀总共十几元,本来净水机装在台下维修空间就小。这种机箱结构电气部件又全部装在底盖,要拆开才能换。
索性就一起买来换了
更换后看起来正常,偶尔又出现两次不停泵,拔掉插上高压开关的线又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问题(怀疑是不是电脑版里面程序错乱?)

我对净水机做了这么多功课。
自己动手换滤芯,加上后面的小故障诊断维修,
多花几个小时。

普通用户,遇到净水机这样,叫维修上门费不便宜。可能直接停用净水机或重买了。

净水机这个产品现在不温不火,
一方面那些高价专用滤芯机
一方面通用10寸滤芯机,即便是用了品牌元器件,故障率也不省心
长期运行在潮湿环境下的带控制的厨卫电器,
像智能马桶盖,净水机,偶尔漏一次水就能让机器时灵时不灵,像机箱式架构净水机,把电气部分都放在底部,换滤芯的时候漏的水全部进去了。

https://post.smzdm.com/p/a4dxxepx/
买家评价“这机子小毛病还是不少,用了一年换滤芯后变成自动一直排水,然后死缠烂打客服,最后排除法后范围故障零件范围缩小至主板、止逆阀、高压开关,索性自费80元全换了,换完目前一切正常

楼主:
我买了电脑板准备换,但故障一直不复现,
现在分析可能是电源线松动(压接头氧化或接触不良)
机器的逻辑是重新上电就会自检冲洗一遍滤芯
下次故障出现时我再观察不停泵故障时机器亮的灯是“制水”还是“冲洗”
确定是冲洗的话把供电线路的接头换成防水的

网友A:
就怕细菌透膜长过去然后污染水

网友B:
ro膜也是定期更换的吧

网友C:
我一般TDS值破50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TDS值破50就换

我也打算等50再换,现在12再用三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细菌透膜长过去然后污染水

所以我排浓水改成台上,一方面方便观察机器不停泵冲洗的故障,另一方面杜绝下水管与机器的连接(虽然有排水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膜也是定期更换的吧

RO膜寿命是和原水TDS和制水量相关,
南京江宁自来水TDS150左右,用了三年制水TDS12,
看起来RO膜的状态还很好

网友:
还是手动的方便,想什么时候换都可以,自动的得看计数器的脸色。

网友:
滤芯应该和用水量有关,当然长期不用坏的更快。

网友:
我买的用了10年了,最后这个RO用了5年,主要是太忙了,没空管它了,唯一故障是废水口一直流水,制水不停,发现是电磁阀芯长锈了 ,清理了,又复发一次,再清,几年没犯了。

网友:
我的也是21年装的75G,上个月刚换了100G的膜,不换不行,废水太多了。

网友:
逆止阀有毛病拆下来摔打一下就好了,高压开关有毛病弄下来清理一下触点就行了。

网友D:
我家自来水TDS200左右,四五年不换滤芯我感觉水的口感也没变的难喝,是所有滤芯都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自来水TDS200左右,四五年不换滤芯我感觉水的口感也没变的难喝,是所有滤芯都不换 ...

第一级还是建议换一下
一是大部分PP滤芯价格不过一杯奶茶的钱,
二是管道施工等意外因素很容易在第一级滤芯上沉积泥沙金属等,不换掉就是个污染源

网友:
我家净水机用了5年了

网友(2025-03-17):
滤芯是核心,同意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