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户外彩灯串的太阳能板控制器

楼主(2025-01-14):
几个小太阳能板,控制彩灯的,就叫户外彩灯串的太阳能板控制器吧。

正面小太阳能板

背面有开关和功能按钮,还有一个WiFi图标?下面拆解中间这个

输出两眼有正负

很失望,一片小的电路板,一节18650电芯,还有C口。WiFi标识下原来是个红外接收头

这个好像是锂电的充电控制

磨掉标识了,估计就是控制彩灯模式的

5脚的芯片,估计是驱动LED彩灯的

锂电电芯,1200mAh,应该没有虚标吧
准备找几个LED管接上看看是怎样发光的,

网友:
电池可以换个大容量的,带彩灯时间回更长

网友A:
右边的是高端货,大太阳充电挺快的。

网友:
太阳能板是多少伏的

网友:
这电池确实少了点,才一节,这白天太阳能充电,晚上电池带着彩灯闪亮,所以电池容量大,可以亮一晚上。

网友:
换个大点的电池

网友:
电池太小了,天阴下雨就不会着了,二节18650应该能装下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能够拆开维护,我见的那个都是胶密封,除非暴力解决

网友:
手头上也有几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居然不是泓力18650电池赚了

网友:
拆过右边的,里面有两节18650。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户外用在哪里啊。在农村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户外用在哪里啊。在农村可以用。

就是节日或者店家挂门口树上的LED串灯

网友:
pdd上9块钱5米的,拆开控制器好像差不多,就是电池比较小

网友:
手头上也有几个

网友:
这么小的太阳能板,看着有些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是高端货,大太阳充电挺快的。

光伏板大概150毫安充电电流,比外接电源慢很多。

网友:
这太阳能板能有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