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池容量测试仪充电电路改造

楼主(2025-01-14):
                                                    细节就不拍了,这种检测仪网上图片大把的,我买的就是这种的,图片网上找的

自己的

背面电路

使用几天感觉还不错,虽然不能和专业的测试仪比,不过业余玩数码产品测一些锂电池的真实容量还是够用的。但是用了几天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如果用外置电源供电的话左边那个电池仓就闲置了,二是用电池供电的话那个外置电源口就闲置了,所以我想着改一下供电电路,把那个外置电源口和电池仓利用起来,既能一边给检测仪供电一边给左侧的电池充电还能在不使用外置电源的时候通过电池给检测仪供电。看看背面的供电线路挺简单的,外置电源口和电池分别通过2只隔离二极管和主板的稳压块连在了一起。于是在网上找合适的充电板,越小越不占主板的空间

就是这种,网上很多,体积小功能都有,而且是type-c口,用手机充电器就能供电,比原来的方便多了

充电板回来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几个接口out+和B+是连在一起的,说明充电是通过控制B-来完成的,这样的话接三条线就能完成改造了。方法就是把B+和待充电的电池正极,主板的供电接在一起,B-和待充电的电池负极接在一起,out-和主板的负极接在一起。由于原来左边的电池是给测试仪供电的,所以电池的负极和主板的地是相连的,需要把左边电池仓拆下来把负极和周围相连的铜箔用壁纸刀划断,然后装上电池仓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接线,当时细节忘记拍照了,只拍了接好的图片

三条线接到对应的点位上

背面的样子。红线和白线是穿过主板背面接的线,红线和0欧贴片电阻左边的是原来的2只隔离二极管,本来是可以拆掉不装的,我懒得拆下来的就把拆掉的一只顺手焊到另一只边上了

接好线以后把充电板用热熔胶和主板固定在一起,前边忘记说了,如果充电板有点长这里放不下的话可以把尾部四个接线点位那里磨掉1mm左右,或者把充电板立起来type-c插口向外充电板背面和电池仓用热熔胶固定在一起都可以

背面的接线和焊点也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顺便找了四个橡胶垫粘在主板背面的四个角上,这样如果桌子上有细小的线头或者焊锡粒也不容易造成主板短路,主板背面的元件引脚也不容易划伤桌面

完工!

不开机给左边电池充电

边充电边供电

充电完成

单独给检测仪供电

单独电池供电

没有合适的包装盒,又放回买测试仪时的盒子里了

网友:
这样改造挺方便

网友A:
这玩意测得准不准???

网友:
实际就是电压电流表

网友:
这个屏幕大,巴适

网友:
这个改的更实用

网友B:
焊工还需要加强下吧!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不过不是你这样的,买回来一次也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不过不是你这样的,买回来一次也没用过

来来来,10块包邮解君愁...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E:
自己感觉好用就行,不过这容量测试仪也就起到参考作用,精度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测得准不准???

和专业的不能比,业余做个参考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工还需要加强下吧!

大意了,二十多年的手艺没发挥好

网友:
这次组了两组充电宝,有一组的电池不行,没有分过容,也打算买一个测容量的分容在组。

网友:
这个容量测试仪出场过很多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来来来,10块包邮解君愁...

坛上贴子不是说用红包用劵也能干到十块多?

网友:
个人觉得玩玩也得测容和测内阻都有才能不吃灰吧,上日改了个小头灯并了两颗14500进去就怕不均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坛上贴子不是说用红包用劵也能干到十块多?

要为环保做贡献,不要浪费嘛...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为环保做贡献,不要浪费嘛...

你这话拿去恩山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感觉好用就行,不过这容量测试仪也就起到参考作用,精度貌似不行。

我也是这款,主要期参考作用,起码是不同18650之间有个对比。
你说的精度可以的话,误差在百分之几范围呢?

网友:
做个参考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