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泡脚盆 - 一兆韦德多功能足浴按摩器

楼主(2025-01-14):
这是一个多功能足浴按摩器,俗称泡脚盆。用了有一段时间了,搬家时被摔坏了,现在把它拆开看看。

这是外观,全塑料。有面板,提手,水盆。盆内有四个滚子,就是所谓按摩器,固定件比较松,早早就掉了三个,还剩一个。按摩作用聊胜于无,就没有再安上。两个红色的灯罩,就是所谓远红外理疗。盆底中间凸起的部位是加热器。两个灰色的圆片上面有孔,向外吹泡泡,就是所谓足浴。所有这些附加功能都很鸡肋,没什么期待,主要还是热水泡脚,再往水里加些草药、盐之类的东西。

这是小小的面板,三个按钮微动开关,三个指示灯,一个数码管显示水温。面板上还看到臭氧,但是拆解过程中没有发现臭氧所在,也许人家就是说脚臭,吹的泡泡里富含氧气,是我想多了。

这是盆底的铭牌。

提手和翻盖是用螺丝拧上的,很不吝啬使用螺丝。

这是泡脚盆全貌。

盆底也是螺丝拧上的,拆掉盆底,这是全貌。

这是负责吹泡泡的气泵。左边的线圈间歇通电,带动乳胶皮囊收缩,压缩空气到盆内。

空气用这个三通导入盆底的两个吹气口。乳胶管用扎带固定。

这是加热元件,铝的。用螺丝固定在盆底。上方深色的是温控开关,达到一定温度就关闭加热元件。

温控开关关闭温度是75°,由导热垫片和铝片连在加热元件上。这个起到防止过热干烧的作用。

盆底有个小圆柱,这个圆柱内是一个NTC,热敏电阻。这个热敏电阻负责测量水温。由于各种原因,这样测量温度不是很准确。如果搅动一下水,让加热均匀一些,测温还能准一点,否则到达设定温度了,水温要么没那么热,要么就热过头了,不好控制。

这个大家伙是加热元件,四周有防水胶垫。估计是个PTC,包在这个铝壳内。因为它直接接触水,时间长了,已经被腐蚀很多了,表面分不清是被腐蚀的还是积累的水垢。

这是两个红色发光二极管,装在盆底的那两个红色罩子内,连在一个小板子上。板子上有一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限流电阻。没有仔细看这个板子是怎么接到主板上的。大概厂家忘了LED本身就是二极管,接在交流电上就能亮,这只二极管也可以省了来降低成本的。广告上说的远红外理疗就全靠这两只红色LED了。我也是头回听说这种红色LED还能发热,还有远红外理疗作用。反正用户心里想啥,厂商就敢说啥,就是欺负你不懂,这叫信息差。至于臭氧,就更不知所云了。

主板在一个深深地洞内,正面直接接触在面板上,需要一个长杆螺丝刀才能把它拆出来。

这是主板的背面(就叫这一面为背面吧)。

主控是一颗松翰单片机SONIX SNBP2722SG。我没用过。它是一个8位机,有32KB Flash,128B RAM。

主板正面有数码管,蜂鸣器,按钮,直插元件。热敏电阻就插在右边2P的端子上。

一个28V的继电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直接装在主板上,而是通过一个转接板立在主板上了。

原来整个泡脚盆里没有隔离电源,而是用阻容降压。难怪网上有帖子说有人泡脚触电呢。虽然表面上看水和强电之间并没有直接接触,但是无法保证在有些损坏的情况下水直接接触了强电。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把脚伸进去之前都是把电源插头从插线板上拔下来,不再敢贸然带电泡脚了。

拆出主板后,才看到这里有一个保险管。

网友:
原来是打气泵产生气泡

网友:
确实要小心不能带电泡脚。

网友:
这个的防水防潮要求高,处理不得当很容易坏

网友:
比洗脚盆好处就是多了加热功能,坏处就是增加了触电风险

网友:
又是常见的阻容降压感觉不够耐用了

网友:
冬天泡脚不错

网友:
就加热振动吧

网友:
阻容降压用在这里设计就成问题了。它整流后的低压部分也是热地,触电风险很高

网友:
楼主专业人士,讲解透彻,谢谢分享。
我家的脚盆是水泵打水过外缠电热线的石英管再到盆内来加热,有个偏心锤电机产生振动,有时开机失败,修了一下又好了~总之跟风4~5百元买的也用了些时间,后来嫌麻烦就直接热水脸盆里洗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