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乐丰5V1A电源适配器(LePhone XTA-050100)

楼主(2025-01-14):
正常使用的,拆开看下里面的做工和用料。

网友:
貌似电商专供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用。

网友:
就是低仿产品!

网友:
正品厂家电源也很简单,但是那个电容一看就是山寨货,正厂的电容料子一看就很扎实,外皮都很细致,中绿皮电容一看就是廉价货代表

网友A:
至少没虚标功率,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没虚标功率,芯片方案。

对,实测输出电流也是达标的。

网友:
没看出什么芯片方案

网友:
用来点个几个灯珠的led灯,够用。

网友:
能用的产品。。

网友:
不算好,也不是很差

网友:
普通,不好不坏...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比大厂电源的做工还是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