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etc看做工还不错

楼主(2025-01-14):
带充电电池跟个小太阳能板,后面微动开关按下去响一声,屏幕提示已失效

网友A:
这种东西捡了也没什么用,不能用也不能玩。

网友:
新塘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捡了也没什么用,不能用也不能玩。

可以用来拆件玩...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一直在想,这玩意的太阳能,能不能改给单节电池的时钟供电!

网友B:
两个圆柱形的 是不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圆柱形的 是不是电池

据说是电容和电池,我就用它点手电筒。

网友:
一个电池一个电容

网友C:
19年左右推广的ETC,这两年差不多好多快要开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圆柱形的 是不是电池

我也捡到过一个, 两个圆柱形的一个是一次性锂电池,一个是锂离子电容.

网友:
电池拆下来玩玩
家里也有一个,自己车上的
换车了,原来的ETC不能用了,要注销的话要到现场去,所以直接留下了

网友:
太阳能板可以驱动玩具手表,锂电池可以用在低电流长续航地方,我猜测bios应该可以用。屏幕也可以用

网友:
开盖自毁启动

网友:
带蓝牙的不错

网友D:
除了 电池 还有点用,其他没啥用

网友:
这东西拆了就是为了里边的电池和太阳能板,其它没什么用,就是里边有单片机,对我们不懂的人来说,也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 电池 还有点用,其他没啥用

两块电池,只有一块能充电用,另一块是一次性电池,充电即爆炸。

网友:
自带自毁装置?

网友:
开关弹开立即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年左右推广的ETC,这两年差不多好多快要开始坏了

还有这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