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夏普R5G拆机-既然修不好就拆了

楼主(2025-01-14):
这个865的机器CPU和RAM并未堆叠。倒是现在很多机型都设计到堆叠在一起。散热又做不好。用着用着就虚焊了。这个机器电路布局比红米k40,那简直是艺术品了。

网友:
x现在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A:
同款,好用,你手机啥问题,屏幕断触?

网友:
我也有一台在用,不出意外的断触了。咸鱼花130换了触摸继续用。

网友B:
有台R6的,电话拨号没有首字母快速选择,通话记录存储时间短,限制很多,不太适合日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台R6的,电话拨号没有首字母快速选择,通话记录存储时间短,限制很多,不太适合日常使用 ...

太真实了,用过夏普r2c,硬件是好机,软件一坨屎,负优化没谁了

网友:
卡logo,刷机过吗?拆都拆了,不得修一下嘛,这个品牌的智能机我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好用,你手机啥问题,屏幕断触?

下巴太丑了,不然那时候我肯定会淘来用...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至少没后台,速度快

网友:
主板元件稀疏 挤占电池空间了
而且楼主说错了 865的内存一定是在处理器上面叠放的 楼主说的那两个是x55基带和一个像是射频的元件

网友:
断触通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设计缺陷还是用料质量不好?

网友:
不出意外的断触了。

网友:
设计的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好用,你手机啥问题,屏幕断触?

桌面妹子好看

网友:
叠放也有叠放的优势,CPU到内存的距离短,能减少延迟和提高性能。最大的优势应该是节省主板空间,现在摄像头模组和电池越做越大,主板寸土寸金。

网友:
没用过这种牌子  古董手机

网友:
主摄和长焦有光学防抖,离电池最近是传感器镜头,金黄镀膜。

网友:
谢谢分享~系统真的做得不好

网友:
老了,对手机没啥太大要求,棒棒机最好,免得刷手机费眼费脖费手

网友:
又有理由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