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探究一下三星EMMC内部用啥晶圆

楼主(2025-01-14):
扩容小米盒子剩下来一些8G的EMMC颗粒,前两天上读卡器主控测了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1378-1-1.html

在2.0主控里,性能还不错,就是容量有点小。

今天玩点花活儿,将EMMC开nand定义,看看如何。

主要测试这2个型号,因为我只有这个脚位的转接贴。

先搞KLM8G1GEME,就是前两天上读卡器主控的颗粒。

用转接贴直接焊到sm3267上

上机

就1个ce,ID:EC,DE,94,43,A4,CA,这个ID我熟,这是三星14nm 2D MLC,性能很强的一代,不过3267不支持,只能上3268了。

整到SM3268主控板上,焊接过程略,上机量产,过程略,直接测速

单ce,写入49,很不错了。

再测双贴

2个ce,写入76,读取140+,不错了。

接下来测KLM8G1GEND,还上sm3267,这次该支持了吧?

也是1个ce,ID:EC,DE,94,F3,A4,C6,这是16nm 2D MLC。

单贴测速

双贴测速

也不错。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EMMC型号:KLM8G1GEME
NAND型号:K9GCGD8U0E

EMMC型号:KLM8G1GEND
NAND型号:K9GCGD8U0D

所以,根据EMMC型号的最后一位,基本就可以判断出NAND的制程。

PS:有想看转接贴样子的,请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4459-1-1.html

网友:
这颗粒速度可真不错,普通FLASH这容量的写速度也就10MB/S吧...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高手啊,啥工具都有

网友A:
厉害,emmc竟然还有转接板

网友:
看数据依然非常强的存在呀

网友:
知道三星的闪存性能很好,但没想到这么强。单贴写50,双贴写78,这性能正常操作非常满意。

网友:
范总太哇塞了,每个贴都很精彩

网友B:
原来emmc速度这么块,1ce的就能达到这速度

另外请教,焊接顺序是颗粒先上转接板,再上主控板?需不需要两种温度的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emmc速度这么块,1ce的就能达到这速度

另外请教,焊接顺序是颗粒先上转接板,再上主控板?需不需要两 ...

肯定是先把转接板焊到主控板上再焊闪存,先焊闪存咋吹得到下面去...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转接贴露个脸呀

网友:
三星的型号定义最后一位就是制程代号?

网友:
emmc引nand定义?以前只知道部分ufs可以,长见识了

网友:
这小东西速度真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emmc竟然还有转接板

三星的部分UFS和EMMC,有大佬画出来nand定义转接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emmc速度这么块,1ce的就能达到这速度

另外请教,焊接顺序是颗粒先上转接板,再上主控板?需不需要两 ...

快的原因,终究还是采用的nand制程快。

焊接顺序是先给转接贴底面植锡,焊到主控板上,再将EMMC植锡,焊到转接贴上,我都用183的中温有铅锡膏。

网友:
速度可真不错

网友C:
开过nand协议的emmc是不是就不能再用做emm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过nand协议的emmc是不是就不能再用做emmc了?

是的

网友:
速度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