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43寸广告屏(二)更换灯光条

楼主(2025-01-1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0811-1-1.html

这个是第一次拆,检查灯型号,
今天配件到了,更换灯光,效果还行

拆开

拆开

屏幕部分

灯光位置

左右头位置不亮

不亮位置

焊接新灯线

测试正常

焊接另一边

测试正常

坏的灯光

左边第一台是刚刚修复好的,旁边还有2台等待修复

网友A:
广告机,43寸,不算大。

网友:
手艺高强的不错

网友B:
降低电流可以延长寿命吗?

网友C:
不知新换的灯条寿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机,43寸,不算大。

重。全金属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电流可以延长寿命吗?

没有研究,应该是有效果的,没有那个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新换的灯条寿命如何

看质量了,原来的用了6年左右了

网友:
降低亮度能延长寿命

网友D:
广告机,这东西任务也繁重,一开一整天,好在有的单位下班关机,有时忘关机了,24小时开着,寿命能长的了?

网友E:
感觉现在电视拆装才是技术活,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
看起来是把复杂的技术简单化了,也好日后维修

网友F:
灯条寿命的长短除了灯条质量外还有一个重点因数在于散热

网友:
有换过一次24的显示器的背光。。。

网友G:
这东西长时间开着很多零配件寿命也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告机,这东西任务也繁重,一开一整天,好在有的单位下班关机,有时忘关机了,24小时开着,寿命能长的了? ...

是的,基本每天10小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灯条寿命的长短除了灯条质量外还有一个重点因数在于散热

这个散热可以,是灯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现在电视拆装才是技术活,其它都是浮云

哈哈,确实,安装简单,拆屏幕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长时间开着很多零配件寿命也差不多了吧

4台,目前3台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