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清华同方T&F-A10录音笔一按录音键就重新开机

楼主(2025-01-1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是好的,放了很久了

网友A:
估计电池不行了,录音需要的电流大,电池带不动了就重新开机了,换电池试试

网友:
大概率是电池坏了,录音时电流大,电压下降多,系统检测到后就停止动作。但停止执行动作后电流减小,电压又上升,于是重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池不行了,录音需要的电流大,电池带不动了就重新开机了,换电池试试 ...

那我直接插电源试试

网友:
受潮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放太久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