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淘到DELL电池,想充电有九个插脚,各插脚定义怎样?谢谢 !

楼主(2025-01-14):
请教:淘到DELL电池,想充电有九个插脚,各插脚定义怎样?谢谢 !

网友A:
这个好像没办法直接供电进去充的。好像要跟主机通讯才能打开充电。。如果你不需要装主机上。还不如拆了取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没办法直接供电进去充的。好像要跟主机通讯才能打开充电。。如果你不需要装主机上。还不如拆了取电 ...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拆电池,放工具箱里,吃灰

网友:
笔记本电池一般都是跟电脑匹配使用的,取下来无法直接充电,因为没有通讯。如果没有对应的笔记本,大概率只能拆开看看哪些电池比较好,利用一下。

网友:
有通讯,你可以拆开,外接一块3串保护板。

网友:
拆开用电芯,一般损耗都过半的

网友:
拆开用电芯,不可能无损充电

网友:
拆开把电芯一个一个的充

网友:
有一种笔记本电池专用充电器,但价格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