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片精灵测不到主控

楼主(2025-01-14):
我这个U盘是啥主控芯片呢,大佬给看看,之前京东台电旗舰店买的,最新版的芯片精灵也测不出来。换了几个旧版本也测不出来,量产工具也试了几个都识别不了。
U盘可以正常用,就是感觉有点慢存多了有丢数据情况想给量产下

网友:
软件有几年没更新了,后面出的主控检测不到很正常

网友:
楼主试试FC3379的工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9284-1-1.html

网友:
VID=346D&PID=5678

FC3379吧

网友:
序列号FC开头,那么应该是。。。我猜的,你懂的

网友A:
一芯FC3379,不是AA、就是BB,量产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芯FC3379,不是AA、就是BB,量产软件:

算了,你自己去官网下: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你自己去官网下:www.szfirstchip.com/col.jsp?id=137

不行,我找了好多发现有个慧荣SM3281(黑片)可以识别。但是显示Flash ID Not Found

楼主:
我用慧荣SM3281黑片程序识别到了,正片程序识别不了,是不是就是SM3281的主控了,显示这种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疑似FC3379 或 ZC3281
应该不是SM328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慧荣SM3281黑片程序识别到了,正片程序识别不了,是不是就是SM3281的主控了,显示这种有解决方案吗? ...

去一芯官网下这两个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慧荣SM3281黑片程序识别到了,正片程序识别不了,是不是就是SM3281的主控了,显示这种有解决方案吗? ...

如果还不行,你就开壳确认好究竟是啥主控,现在新出三四线品牌的低端U盘,90%的主控不是安国就是一芯的,你这个看外壳尺寸就是传统板子U,不像黑胶体,所以主控不是安国就是一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我找了好多发现有个慧荣SM3281(黑片)可以识别。但是显示Flash ID Not Found ...

我发的那个试过了吗?那个是24年的最新工具,一芯官网上只有22年的版本

网友:
确实工具挺久没有更新了,很多新的主控也检测不了了,可能hit00大佬很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一芯官网下这两个来试试:

一芯片官网的最新的3个都试了,识别不了。这U盘咋拆用钳子夹着USB硬拔么。两边都没有开口,只有USB那头可以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那个试过了吗?那个是24年的最新工具,一芯官网上只有22年的版本

没有,你这个要币。我刚注册还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