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波轮洗衣机甩干叽叽响,什么原因?

楼主(2025-01-14):
洗衣的时候没有就甩干有。。之前只是偶尔有声音。。现在较频繁了。。自己不换件能搞吗?本人二把刀钳工。。对机械有点经验。。
个人猜测应该是离合器的问题。。但洗衣机离合器很陌生。。

网友:
你看下四个角的悬挂是不是快断了?我的锈断了买不到配件自己用铆钉和角铁固定了下

网友:
吉吉响不是轰隆响吗?那是4个悬吊杆,里面需要涂一点润滑脂了。

网友:
不平衡  衣服甩一边了

网友:
2楼正解,甩干时离合器相当于直连,比洗衣时还少了减速过程,仅脱水有声音应该不是离合器故障

网友:
换吊杆减震器,四个全换

网友:
简单的判断最好是轴承缺油了,加点油处理一下。

网友:
叽叽难道不是皮带响吗?洗衣服带的是波轮,负载轻,所以不响,脱水时是带桶,重,所以有些许打滑,就响了,调紧点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四个角的悬挂有可能老化或者缺润滑油

网友:
     本人不是钳工,这个情况我也遇见过,年头久了水封失效,单向轴承进水生锈了,如有能力自己换机封换单向轴承,咱不会,用笨办法,换离合器总成,找人换350非原装件,自己换不到200,原厂件,就自己换了,换之后洗衣机获得了第二春

网友:
这是吊杆减震器损坏了。

网友:
这种状况有可能是三角皮带松了,可以自己调节,但也得注意适当,太紧容易断,如果皮带磨损厉害就要换新。

楼主:
只甩干叽叽响应该不是吊杆问题。。看了下皮带不松。。其他也看不出所以然。。算了。。还是让人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甩干叽叽响应该不是吊杆问题。。看了下皮带不松。。其他也看不出所以然。。算了。。还是让人搞吧。。 ...

甩干时吱吱响,水封漏水到滚珠轴承,导致生锈产生杂音可能性最大,其次离合器上一条防止洗涤时内筒跟转的抱簧(与离合抱簧不同~离合抱簧甩干时是抱紧状态,而防内桶跟转抱簧甩干时是释放状态)与离合鼓间缺油的摩擦声,这2个杂声故障都不好处理~换轴承就连带换水封,要大拆大卸几乎不成,特别是难以找到好水封,抱簧加油也要大拆卸,一般图简单就换离合器总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甩干时吱吱响,水封漏水到滚珠轴承,导致生锈产生杂音可能性最大,其次离合器上一条防止洗涤时内筒跟转的 ...

感谢!这俩故障都是要下离合总成?让人搞估计人工费能买俩三个总成了。。自己装卸离合总成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水封轴承不知道能不能搞。。

网友B:
我家洗衣机是脱水后刹车过程唧唧响,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洗衣机是脱水后刹车过程唧唧响,不知道该怎么修

只在刹车是尖声响是刹车带与刹车鼓间摩擦所致,类似车辆刹车出声不用介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俩故障都是要下离合总成?让人搞估计人工费能买俩三个总成了。。自己装卸离合总成应该问题不大。 ...

离合器轴承需要换水封,换总成么有水封问题~因为总成自有新水封。

网友:
这个要拆出来检查,顺便清洗一下内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器轴承需要换水封,换总成么有水封问题~因为总成自有新水封。

总成的轴就是连接波轮盘?水封和轴承是装在外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