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气炸锅 电改煤?

楼主(2025-01-14):
空气炸锅   原理和电吹风一样? 那干嘛非要用电

如果煤(气)炉上一口锅里  有风扇在吹  是不是有空气炸锅的同样效果?

欢迎探讨

顺便问下全金属的小风扇一般是哪些应用场合?

网友:
铸铁烤锅就是

网友A:
关键是温控,纯机械也不是不能实现,要靠双金属片来开关排气阀,大概的控制一下烤箱里的温度!

网友B:
不用探讨,完全可以。就是温度控制要复杂的多,并反应要迟钝好多。

网友C:
还要封闭空间才行

网友D:
因为风扇用电啊不能取消用电,还要用双能源,麻烦啊

网友E:
使用电的话好控温,煤就难控制。

网友F:
有想法,不过实现起来要麻烦的太多了吧

网友G:
因为电更容易控制温度啊朋友。。。。另外如果你关注过日本燃气灶,就会发现他们燃气灶很多都集成了一个小烤箱,就是燃气的。

网友:
换个电吹风 效果一样的

网友:
按照路边烤红薯的烤箱制作就行

楼主:
正在构思加个风扇和温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温控,纯机械也不是不能实现,要靠双金属片来开关排气阀,大概的控制一下烤箱里的温度! ...

人工智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探讨,完全可以。就是温度控制要复杂的多,并反应要迟钝好多。

闷锅里只要有风扇和温感 。。
余下就人工智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封闭空间才行

对的   必须闷锅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风扇用电啊不能取消用电,还要用双能源,麻烦啊

温度测量和风扇控制的电   是微不足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电的话好控温,煤就难控制。

多管齐下  人工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想法,不过实现起来要麻烦的太多了吧

是的,其实是为了应付简单的加热

网友:
用老旧煤炉可能更方便点,锅装温控,控制向煤炉送风的小风扇的开关。用煤气如何控制火大火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因为电更容易控制温度啊朋友。。。。另外如果你关注过日本燃气灶,就会发现他们燃气 ...

对的,空气炸锅  这个名称取得有问题
社会上居然以讹传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