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亿欧姆大小的电阻怎么测?

楼主(2025-01-14):
尊敬的 @我是不会修 万用表大师好

数字万用表,测试如图兆欧不是难题

但遇到例如:肖普斯电路(Schoeps Circuit)经典的德国世界顶级麦克风制造商之一

居然用到一只 1G欧姆,10亿欧姆大小的电阻。电容器两极之间的空气电阻会不会也就是这个数量级?

境外一只2刀,这种电阻淘宝也有国产在售,不知道精度如何?想自己检测评估一下

您有测量经验吗?是不是得用到电桥计算法?请赐教

网友A:
借助1000伏直流电测试呗!

网友B:
万用表 电导档可以测的  而且很准

网友:
并联已知电阻测?

网友C:
买国产的10个并联大概测一下,

这东西既然这么大,其实要不要太精准,误差个10%应该没压力。

或者直接找个10M,100M之类的并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 电导档可以测的  而且很准

建议很好,只是电导是专业型数字万用表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助1000伏直流电测试呗!

建议非常好,只是普通万用表500v,升压电路搞完电压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国产的10个并联大概测一下,

这东西既然这么大,其实要不要太精准,误差个10%应该没压力。

建议很接地气,只是并联的接触电阻影响很大

网友:
用多个能够测定准确阻值的不同大小电阻分别与这个电阻并联,测得并联后的阻值,分别计算出这个电阻的大小,再把多个值中最大和最小的剔除,计算平均值。这样结果应该八九不离十。

网友:
数字摇表,可测3.5G欧

网友:
Keysight 34465A 电阻档有 1G/1000M欧 的档位,最大可以测到 1.2G/1200M (档位有20%超量程)
Fluke 287/289 有 50nS 电导档,分辨率 0.01nS , 1nS=1G, 0.1nS=10G

以上是低电压量测,以下是高电压量测

Fluke 1507/1508/1587 绝缘阻抗计,以 1507 而言,可以测到 10G

网友:
摇表肯定可以测。

网友:
数字摇表肯定可以测

网友:
用电压档测量?例如已知万用表某个电压档位的内阻10M欧,把万用表和电阻串联测量已知电压,观察万用表显示电压,计算分压比例

网友D:
才10亿,一个贪官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10亿,一个贪官就搞定

全民一人不到一元

网友E:
当然是伏安法最适合测这种场景了,测高电压与微安电流都是容易的,那么U/I =R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伏安法最适合测这种场景了,测高电压与微安电流都是容易的,那么U/I =R不就OK了? ...

你太伟大了,本质就是这么回事,反正也不频繁测试

网友:
摇表不行,得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有的可以测40g

网友:
福禄克的摇表,能到T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