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咸鱼买到有问题电桥镊子

楼主(2025-01-14):
咸鱼卖家能;火山星和善的佛手/那里买了个镊子到手发现充电电流小 另外不能切换档位 只要按档位数字就乱跳重新开关机后恢复  还有在板测试电阻偏差非常大 100k识别成500欧左右 测试普通非贴片电阻又正常 由于到货后没考虑过这东西是坏的我看能开机按功能键有反应就直接确认收货了 然后充电几小时充满后开始测试发现以上问题 联系卖家直接说我搞坏了 这种卖家以后避而远之
另外有没用过了解这个镊子的 有无解决办法让他能切换档位不乱跳数控  如果测试电阻不在电路板上数字正常 有偏差 可能是校准或接触不良的问题 但在板就不行了 与万用表对比相差太大 维修的时候没有参考价值 但如果把原件拆下来测就太麻烦了 是不是那个原价没焊接触不良的原因 或者大概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中了抖音视频的毒,还在线测量准不准..............,请回忆一下最基础的初中或高中的物理电学基础知识。其它不多讲,点到为止,祝好运

网友:
这个版本有问题,会贴错料,碰到几个这样问题都是贴错料。
开源的东西,别找我要资料

网友B:
估计113有问题了,20给我,我试着修修看

网友C:
正打算咸鱼入手  及时避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113有问题了,20给我,我试着修修看

45包邮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打算咸鱼入手  及时避坑

不一定都有问题  主意到手先测试 到手就确认吃亏了 还被卖家倒打一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是中了抖音视频的毒,还在线测量准不准..............,请回忆一下最基础的初中或高中的物理电学 ...

对啊 看别人测试好方便 好奇买个回来 我先哭一会

网友:
买个众仪的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D:
我加群买过一个5S,测量小容量贴片电容完全不准(本来这种就想买来测量贴片元件)。现在只是当测量发光两极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加群买过一个5S,测量小容量贴片电容完全不准(本来这种就想买来测量贴片元件)。现在只是当测量发光两极 ...

测试二极管或者电感电容倒是可以测试 就是不知道是否准确 手头没工具对比

网友:
咸鱼信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加群买过一个5S,测量小容量贴片电容完全不准(本来这种就想买来测量贴片元件)。现在只是当测量发光两极 ...

感谢分享  及时住手

网友:
有人都喜欢二手的东西,想捡漏没那么容易啊,卖家也是猴精猴精的,人家几百元买的,不可能几元钱就卖给你,即使是坏了或者某些功能失效,也不会白送给你。所以,咸鱼上捡漏,请擦亮眼睛,我只是善意的提醒,别无它意。

网友E:
买了不一定后悔,但没必要买,功能很多都重复的,顶多就是测变压器也许有点用,测光耦有点用,但价格就没啥优势了,但没有这个东西这么久还不是过来了,所以感觉最后还是吃灰的命

网友:
咸鱼上的东西,买过,还好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不一定后悔,但没必要买,功能很多都重复的,顶多就是测变压器也许有点用,测光耦有点用,但价格就没啥 ...

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测试电容的D值,这个才是电桥最有用的功能。

网友:
你看看有没改输出电平的选项?比如0.3V
激励电压高了精度高,但是会超过二极管启动电压,就不准了

网友:
大意了,没试功能就收货,还咋的

网友:
闲鱼我是不上了!骗子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