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罗技380键盘按键失灵

楼主(2025-01-14):
一直放包里,今天突然配对配不上,我还很奇怪,后来发现是3和5按键没有反应了。。
根本就没有用。放着就放坏了,头疼。后面拆了。键帽也拆了,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看后面排线应该都是一组一组的,个别按键坏了,应该和排线没啥关系,

楼主:
网上试了用棉签揉搓那个硅胶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像是完全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要搞点酒精揉。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未必不是排线,虽然这种矩阵键盘一个行/列一般不止两个键,但是你这个12×12的能支持144个键,键盘却只有70多个键,是完全有可能的

估计还是按键下面的导体氧化接触不良了,看起来薄膜电路似乎是通过上壳热熔压死在钢板上的,如果拆不出来就卖尸体算了,不过这个不支持优联估计也不值钱

网友B:
薄膜电路坏了,硅胶头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底下的3层导电薄膜电路。我上一个罗技键盘就是这么送走的。不过配套的鼠标还健在,微动都换过几次了还在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电路坏了,硅胶头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底下的3层导电薄膜电路。我上一个罗技键盘就是这么送走的。不 ...

谢谢了,你这么说我就死心了,我估摸如果是接触不好,拆开大力揉,怎么也有点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必不是排线,虽然这种矩阵键盘一个行/列一般不止两个键,但是你这个12×12的能支持144个键,键盘却只有70 ...

是的,估计拆不开,就是3和5失灵了,这个当时给surfacego配的,买不起原装键盘,surface没怎么用,这个也没怎么用,就放着放着突然就坏了,真的很突然。。
这个是单蓝牙,不支持优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膜电路坏了,硅胶头并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底下的3层导电薄膜电路。我上一个罗技键盘就是这么送走的。不 ...

我寻思要不要用无水酒精试试,

网友C:
用酒精清理一下按键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清理一下按键的触点

嗯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是这个问题。

拆开导电薄膜电路板,清理3和5键对应的接触位置,可能会管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寻思要不要用无水酒精试试,

我拆过很多坏的键盘,从没遇见过是触点问题,问题都出在线路上。这种是导电银漆吧。有潮气,或者进液,或者什么原因它氧化了,就电阻变大,不能导通,然后会影响若干个键不能触发。
如果你想买导电银漆修复线路,也不用尝试了,那东西必须热风枪吹了之后才有效,那个温度已经把薄膜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导电薄膜电路板,清理3和5键对应的接触位置,可能会管用的。

这个不好拆,看后面好像是一体粘上去得,可能是为了缩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很多坏的键盘,从没遇见过是触点问题,问题都出在线路上。这种是导电银漆吧。有潮气,或者进液,或 ...

是的 坏的就非常得诡异,就放在包里,突然 就坏了,也没有受潮进水什么的。

网友:
薄膜连接主控板那里,特别是折叠、施加压力部分,有可能断裂、氧化了。

网友E:
得用放大镜观察,如没有断裂现象,铅笔划划键帽试试。

网友F:
不好修,换个新的吧

楼主(2025-02-13):
引用 网友E:
得用放大镜观察,如没有断裂现象,铅笔划划键帽试试。

太难了,放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修,换个新的吧

是的  很难搞。

网友:
有个薄膜键盘长期堆在杂物下面,放了几年后取出,好几个键没反应。估计是按键长期在按下状态,薄膜上对应的两个触点会发生分子扩散连成了一体,等按键松开,相当于连成一体的触点被强行拆开了,触点上的导电物质不是在这个触点上就是在另一个触点上,根本没法起到导电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