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怎么识别不了SD卡

楼主(2025-01-14):
w11系统,惠普笔记本,怎么SD卡不能用?SD卡通过读卡器插入笔记本的,显示无法识别。

网友:
别的电脑能用就是系统设置问题

网友:
先换几个接口看能否识别,不行再换台电脑,这种读卡器太老的,大概率是主控虚焊或者晶振损坏

网友A:
听楼上的,替换大法是最快确定问题所在办法。
另外我也觉得读卡器出问题的机率很大,这种很山的SD卡读卡器,大概率是牛屎加最垃圾的黄底单层板,价格便宜的令人发指,质量同样也差的令人发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楼上的,替换大法是最快确定问题所在办法。
另外我也觉得读卡器出问题的机率很大,这种很山的SD卡读卡器 ...

+1,英雄所见略同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读卡器未必坏,有可能是卡套的问题,搞个直接读TF的试试

网友:
USB供电不足了

网友:
这种读卡器,还是买正规大牌的吧。
不然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就耽误事了。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
sd卡,读卡器,电脑接口,依次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