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硬盘不断重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5-01-14):
有人遇到过机械硬盘不断重启的问题么?

机械硬盘不断重启,一般是哪些原因导致的?

网友:
先查电源试试,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要么磁头坏,要么电源或者数据线质量差,反正就这两种情况呗,自己排查吧

网友:
检查是否供电不足

网友:
供电不足,换电源
硬盘是不是很多年了
拆开板子,擦擦触点,一般是这样

网友:
楼主你的帖子全是一句话的问号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磁头坏,要么电源或者数据线质量差,反正就这两种情况呗,自己排查吧 ...

电源没问题,上电瞬间功率到30瓦,然后很快降低到5瓦左右,然后重新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没问题,上电瞬间功率到30瓦,然后很快降低到5瓦左右,然后重新启动 ...

供电不只有电源,还有线,很多问题是劣质的线引起的。30W就是台机盘喽,重点检查电源线和硬盘电源口吧,再不行就可以扔了,磁头问题一般人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只有电源,还有线,很多问题是劣质的线引起的。30W就是台机盘喽,重点检查电源线和硬盘电源口吧, ...

开盘修复好像需要无尘工作台,和pc3000,普通人不具备这个操作条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盘修复好像需要无尘工作台,和pc3000,普通人不具备这个操作条件啊

pc3000还要授权的。磁头坏了还要买合适的盘拆磁头,否则都没办法读,除非是真有特别贵重的资料,否则没人会这么搞的,去看看数据恢复的价格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3000还要授权的。磁头坏了还要买合适的盘拆磁头,否则都没办法读,除非是真有特别贵重的资料,否则没人 ...

如果是敲盘,好像数据未必能修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敲盘,好像数据未必能修复啊

数据丢没丢看盘片,敲盘一般是磁头挂了,不一定伤数据,反正重要资料多备份吧,数据恢复这东西实在太贵,自己搞的话基本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丢没丢看盘片,敲盘一般是磁头挂了,不一定伤数据,反正重要资料多备份吧,数据恢复这东西实在太贵, ...

敲盘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敲盘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很多啊,不过一般都是磁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啊,不过一般都是磁头坏

磁头为何会坏?

网友A:
一般都是外力撞击到,也有寿命到的,不过不算多

网友:
遇到过一次故障,电源,主板,硬盘全坏,故障是先硬盘时不时读不了,卡卡响,换硬盘,没两天,无法启动,换电源,能开机,进系统死机,最后换主板,,,,
品牌:某想,从此再也不碰该品牌

网友:
依次检查数据线,电源,不行就是硬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外力撞击到,也有寿命到的,不过不算多

寿命到是什么意思?一般磁头能用多久?

网友:
先排查电源。接线,实在不行找硬盘恢复数据的商家给检测一下,一支烟的事情帮忙让看看啥问题,应该会对症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