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第一代电压力锅,温控器无配件。

楼主(2025-01-14):
锅底温控器坏了,煮不了,搜遍X宝,无配件。

这款温控新的找不到,经测量,温控器由216度温度保险丝(红色粗线双插),  50K热敏电阻(细白电线) 组成。

要D一个温控器,倆元件不知哪个坏,全下单,不贵,再路上,发帖留图,方便装回去。

再续.....

楼主:
美的第一代电压力锅钢板相当厚,第二,三代减装了,钢板薄了,煮食期间钢板变形,会发出吓人的BOBO响,修旧有价值。

网友:
我在收购站有美的假n个压锅  有些内胆不合吻 不是低就是高  关键调压力跟时间保压拧小小罗丝

网友:
查看我的维修贴

网友:
表都没有的坛友

网友:
先喷点除锈剂,拆下来

网友:
没必要折腾

网友:
我有一个,看着像同款,用了15年了,还在服役。外壳都锈了,早期产品确实质量很好。

网友:
这个电压力锅该退休了

网友A:
电压力锅坏了,只要有备件,数码之家的坛友都可以修好,关键是是不能搞些特殊的测温元件或数显温控仪在上边,那估计很多人搞不懂。因为那些数显温控仪设置的选项比较多,特别繁琐,几十项呢,当然关键的十几项要设置好,否则无法控温。

网友B:
看到路边有好几个这种温感包,都是剪线的,大概是维修佬扔的~说明这玩意都爱坏。

楼主:
不需要表,压力锅的工况是不能沸腾,锅盖镇子不能跑气,调压力开关可以解决问题。

这锅曾试过压力调太大了,锅盖镇子加三块钱硬币,才镇得住,用了几个月,煲骨头汤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路边有好几个这种温感包,都是剪线的,大概是维修佬扔的~说明这玩意都爱坏。 ...

也不见得,我这锅是06年买的,几乎每天使用,18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力锅坏了,只要有备件,数码之家的坛友都可以修好,关键是是不能搞些特殊的测温元件或数显温控仪在上边 ...

电压力锅没那么复杂,压力开关机械性控制电路通断,+  定时开关,就这么简单。

测温元件+温度保险,功能是预防压力开关粘连失灵。

网友C:
朋友,电压力锅的锅底中间那一个温控器,大多数是通用的,只有温度传感器的阻值不一样,有50K的,有100K的区别。它坏了煮不熟饭或者夹生饭,旁边那一个温控器是煮好饭后保温和调节压力的的。你的是哪一种情况??

网友D:
我感觉能买到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电压力锅的锅底中间那一个温控器,大多数是通用的,只有温度传感器的阻值不一样,有50K的,有100K的 ...

4线温控器,一测温电阻,一温度保险,测量没问题,经常煮一半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能买到配件

没配件

网友:
这个型号我有一台,去年才报废仍了,也用了十几年,很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