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220v市电的最大值310V 峰峰值是620V,一般示波器受不了

楼主(2025-01-14):
220v市电的最大值310V  峰峰值是620V,一般示波器受不了。

探头里串的是哦9M欧姆的电阻

我们所说的220V是有效值,也就是相当于直流220V的发热等效值。它是按正弦规律变化的。它的最大值等于311V(峰值),它的峰峰值等于622V,它的平均值等于197V。

如果是工频正弦波形,峰值电压就是220×1.414,约311V。如果是方波.峰值电压不变还是220V。其它波形不确定,视波形形状而定。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探头X10位置测AC220V没问题,

网友A:
220V市电峰峰值虽然是622V,但探头承受的最大电压仍然只有峰值31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市电峰峰值虽然是622V,但探头承受的最大电压仍然只有峰值311V

分压进到示波器里的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压进到示波器里的是多少

要看探头
X10的探头,示波器是分到31V峰值

网友:
交流电峰峰值并不物理存在,只是一个计算值。

就像一天气温的变化,白天气温最高20°半夜最低零下20°。温差(峰峰值)40°温差只是计算出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测量到也就不会令温度计爆表。

网友:
探头X10位置测AC220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探头
X10的探头,示波器是分到31V峰值

https://blog.csdn.net/sinat_2208 ... sharefrom=from_link

示波器+探头量程
示波器端口输入电压:我手头两台示波器的输入电压
品牌1示波器:有效电压300V RMS,市电220V RMS,可以用来测量市电。(经过隔离处理)

品牌2示波器:峰值电压400V,市电220V RMS。L-E、N-E峰峰值约311V,可以测量。但是L-N线电压峰峰值达到620V,无法测量。

示波器探头输入电压:
KEYSIGHT N2863B探头:带宽300MHz,输入电压300V RMS,可以用于市电测量。
P6060探头:带宽60MHz,输入电压600V 峰峰值,可用于单独测量L-E,N-E,但是不能测量L-N

容易出现问题
普通示波器没有做电源隔离,外壳金属端与探头的负端都直接与地线E相连。探头正端经过衰减电路后进入示波器测试端。因此直接用探头的负端与零线/火线连接时,就会导致火线对地短路。非常危险。轻则导致跳闸、示波器烧毁,重则导致触电、火灾。

————————————————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inat_22081411/article/details/126728603

网友:
这帖子与我的这个故事有些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sinat_22081411/article/details/126728603?fromshare=blogdetail&sharetype=blog ...

重点是示波器的地线与电网地要隔离
文中,品牌2示波器因峰峰值620V而无法测量的说法不正确

另外,示波器的地线与电网地隔离好的前提下,探头地接零线,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sinat_22081411/article/details/126728603?fromshare=blogdetail&sharetype=blog ...

这篇很多地方,包括慨念都是错误的

网友:
你是想了解示波器测能不能测市电?还是想知道到底该如何测市电?

网友B:
我对峰峰值安全性考虑之前,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让我很有疑问。就是示波器那个地线,测很多东西都是接触打火,让我疑惑到底安不安全,怎么判断。

因为我是用2插的插头给示波器供电的,但经常遇到地线夹或者弹簧接触那一下能看见打火。之前测开关电源的时候遇到,最近做一个隔壁的diy高频烙铁也是,供电用的是ATX电源的12V,只有GND和12V进入测量的PCB,2插插头示波器的地 照理来说同ATX的 火线 零线 地线和12V都是物理隔离的,但我尝试测开关管驱动波形和谐振电容两端电压时,几乎每次接触都轻微打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对峰峰值安全性考虑之前,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让我很有疑问。就是示波器那个地线,测很多东西都是接触打火 ...

如果是平时测量与市电隔离的设备,也就是说一般示波器的大部分使用情况,是一定要连接地线的。
包括其它有地线220V插座的设备,通常使用时也是一定要连接地线。
其原因,可以从下图常见开关电源的输入电路得到答案:

出于安规方面的考虑,市电输入的L和N端通常会各接一个电容Y1、Y2到地线。
如果设备的地线不接市电的地,那么设备的地会带有110V交流电压。
由于Y1、Y2容量不大,有限流作用,这个电压不会影响人身安全,但会有被电的感觉,也容易损坏其它设备。
这个带有110V交流电压的设备地与其它设备连接时,容易放电产生电火花。

以前老的万能排插,很多插座的地线弹片设计不好,造成台式电脑之类的电器接地不良,漏电,摸到了会有麻手被电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平时测量与市电隔离的设备,也就是说一般示波器的大部分使用情况,是一定要连接地线的。
包括其它 ...

我就是刚买示波器的时候,学到说热地同地之间是有高压的,也能理解,于是按某些人的意见把品字线换成2插的,觉得这样就能测量热地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这样实际上反而会开关电源的Y电容和示波器的Y电容形成交流回路,形成 220V其中一条线-- Y电容 -- 开关电源冷地 -- 示波器GND -- Y电容 -- 另外一条交流电线 这样一个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log.csdn.net/sinat_22081411/article/details/126728603?fromshare=blogdetail&sharetype=blog ...

可用于单独测量L-E,N-E,但是不能测量L-N?难道这是两相错开180度相位供电系统?就像2相120V,或者2x25kV AT供电系统?

网友:
耐压和峰峰值没直接关系,因为测的是火线对零线或地线,只要看峰值就行。楼主概念有点混乱。
我记得以前写过一个电压和电流分别是测什么的帖子。估计觉得那篇有用的人不多。实际上是理解的抽象程度就是理解的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峰峰值安全性考虑之前,反而是另外一个问题让我很有疑问。就是示波器那个地线,测很多东西都是接触打火 ...

通常示波器的地是通过电源地接地的。手持的什么不在下面讨论之列。
对于测试,我一直主张测试者心里要有个谱,也就是对于待测的信号和电路有个理解,然后根据这个理解选择是对示波器进行隔离还是共地,是选择差分探头还是单端探头,选择衰减,带宽,示波器设定是dc还是ac耦合,……。如果没点谱,觉得示波器就是连上探头,按个auto键就完事儿了,是迟早要出乱子的。
通常示波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截断地线。

网友:
楼上这么一说确实,毕竟是个高阻测量,怕的是过压击穿不是发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