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源的负极,好像和交流电的PE地是相连的,注意危险

楼主(2025-01-14):
笔记本电源的负极,好像和交流电的PE地是相连的,注意危险

一些是绝缘的。比如HP的。你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

1,如果你的USB 5V正极,接到了另外一个设备的外壳,比如微波炉,或者什么电动工具的外壳,或者另外一个台式机的外壳

就有0.5A的电流。

2.如果你的一个可调电源,你的这个电源的负极也是接到PE大地的。那么,当这个可调电源的正极,接到笔记本USB的负极,或者其他什么外露金属的地方,那么很可能有很大的电流,打到笔记本的内部板子上。

我就干过。不小心发现带电状态的可调电源怎么有输出电流啊??因为正极电流通过某个电路,再通过连接板子的USB上了,再进入电脑里的电路了。,幸亏当时这个电压才3V,如果20V就完蛋了。

网友A:
不会啊, 笔记 本般用2插电源啊,一般开关电源是在高压低压两侧有一个通过一个Y电容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 笔记 本般用2插电源啊,一般开关电源是在高压低压两侧有一个通过一个Y电容来连接 ...

我的都是三角梅花的孔

楼主:
你最好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B:
有隔离的,不然有一个设备短路,其余的所有设备都带电了(接地不良时)

网友C:
我测了3台联想的(1台Thinkpad、1台Thinkbook、1台Y系列)和1台华硕的,的确是交流侧的PE与直流侧的N端是连通的。
电源交流侧插脚是国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3台联想的(1台Thinkpad、1台Thinkbook、1台Y系列)和1台华硕的,的确是交流侧的PE与直流侧的N端是连 ...

哈哈,如果现在是TYPE_C的电源,一般不会有地线道通的危险,

我以前的神舟笔记本电源就是梅花三芯的,电源负极和PE地是导通的,危险吧,,,哈哈

网友D:
台式机都是直流负极接PE地,.
手提就大多都不接地但高低压通过一个Y电容来连接,所以手碰到金属部分会有轻微麻电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都是直流负极接PE地,.
手提就大多都不接地但高低压通过一个Y电容来连接,所以手碰到金属部分会有轻微 ...

国产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好像强制要接PE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隔离的,不然有一个设备短路,其余的所有设备都带电了(接地不良时)

确实是都带电,有一次办公室的几台电脑外壳都带电,麻手,就是一台笔记本的电源造成的。

网友:
负极接地,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瞎想了,

楼主:
我的神舟笔记本电源就是梅花三芯的,电源负极和PE地是导通的,危险吧,,,哈哈

国产的笔记本电源,好像是强制负极,必须接PE大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3台联想的(1台Thinkpad、1台Thinkbook、1台Y系列)和1台华硕的,的确是交流侧的PE与直流侧的N端是连 ...

交流电标零线(N)火线(L),直流标正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标零线(N)火线(L),直流标正负(±)

你说的对!应该是交流侧的PE与直流侧的负极(-)相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