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彩虹电热毯温控开关怎么接线

楼主(2025-01-14):
十年前买的彩虹电热毯,前几天打开突然温控开关爆了。拆开来后发现1A保险丝炸了,开关触点也有损坏。

于是在某猫找,实在找不到彩虹原装的,只好随便买了个双控的温控开关。
到货后发现跟彩虹原装的完全不一样,彩虹是1根控制线、1根零线、两根火线,杂牌是只有两根零火线。
这种开关是不是根本没法用,如果能用,要怎么接线呢?

楼主:
插座上用了功率计,发现只能控制左边半区,也确实只有左边发热,除非右边的火线跟左边的并一起,那么可以实现左开或者左开的同时再右开,不能单控右边

网友A:
你原装的控制器应该可以修复啊,看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装的控制器应该可以修复啊,看看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

搜了下,保险丝不好买,十几块钱才能到手,还不知道会不会再炸 控制器也就十几块钱

网友:
修,或把电路画出来就知道如何接了

网友B:
开关闭合全功率加热,开关断开走二极管就半功率。搞个小接线盒,两个船型三档开关,两个二极管,自己D一个呗

网友:
为安全着想,还是换个电热毯吧。

网友C:
彩虹的配件不至于难买啊

网友:
跑下电路吧,看着也不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保险丝不好买,十几块钱才能到手,还不知道会不会再炸 控制器也就十几块钱 ...

拼多多一元都包邮。

网友:
看着也不复杂

网友:
买带芯片的、可调时间、温度。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买个带时间带调压显温的成品接上

网友:
电热毯是阻性负载 可以考虑可控硅调压

网友D:
电热毯建议睡前断电,记得有个新闻说老年人开着电热毯睡觉烧成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彩虹的配件不至于难买啊

超过10年的老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毯建议睡前断电,记得有个新闻说老年人开着电热毯睡觉烧成灰了。

睡觉时是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闭合全功率加热,开关断开走二极管就半功率。搞个小接线盒,两个船型三档开关,两个二极管,自己D一个 ...

昨晚已经在自己改了。从头改太耗时间,不如花二百块重新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下,保险丝不好买,十几块钱才能到手,还不知道会不会再炸 控制器也就十几块钱 ...

啥保险丝啊十几块?十几块能买几个开关。

网友:
建议还是电路画出来,不要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