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买过广电的纯流量卡的吗?有遇到过只有每次开关飞行模式才来信号的吗

楼主(2025-01-14):
前几天买了张广电的纯流量卡,注册激活完信号只能维持1分钟不到就没信号了,开关一下飞行模式又反复前面的情况,有信号的时候上网都正常,apn也看过了没问题,手机也是确定支持广电卡的,卡槽也换过了还是没用,今天客服说让换卡,先上来问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一般sim卡没那么容易坏吧?我运气那么背吗?

网友A:
让你换就换呗,说不定还真是卡坏了...

二○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网友:
没用过广电,用过联通的卡,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换就换呗,说不定还真是卡坏了...

已经换了,我就想我这运气差到这地步了吗?以前从来没碰到过sim卡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我就想我这运气差到这地步了吗?以前从来没碰到过sim卡坏的 ...

电子产品都有概率的...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B:
家里有线电视续费,广电送了一张广电的手机卡,用了以后发现居然不能在“喜马拉雅”APP上注册,说是不支持这号段。

网友C:
换了后正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后正常了吗?

还没到呢,到了我会再发评测的,本来是这张卡就想发个简单评测的,结果来这么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线电视续费,广电送了一张广电的手机卡,用了以后发现居然不能在“喜马拉雅”APP上注册,说是不支持 ...

广电卡好像是有部分限制,以后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毕竟也算正规运营商,应该是软件那边还没调整过来

网友D:
我们这营业厅19元100G通用,100分钟通话,

网友:
没用过广电,听说是新成立不久的运营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营业厅19元100G通用,100分钟通话,

普通电话卡都差不多这个套餐,我这个是纯流量卡,包两年的话是2.9元每月40G

网友:
没怎么用过

网友E:
SIM卡用着用着损坏的情况我碰到过三次,一次是我自己的一个卡坏了,还有一次是同事的一个卡突然就没信号了,后来猜测是坏了更换后正常了,另外一次是一个朋友的手机卡。看我这么一说似乎感觉手机卡挺容易损坏的,其实从整体上来说手机卡还是挺耐用的,没有那么脆弱也并不容易损坏,绝大部分人估计还从来没遇到过自己或者别人手机卡用坏了这种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IM卡用着用着损坏的情况我碰到过三次,一次是我自己的一个卡坏了,还有一次是同事的一个卡突然就没信号了 ...

我就从来没遇到过,而且新卡就坏也确实够背的

网友F:
我买了,9.9包月30G,用几个月了。看视频可以,但是下载只有1-2mb/秒,正常移动5G卡可以8-10mb/s,还有个就是手机黑屏情况下,微信电话不会响。点开手机后2-3秒后才会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9.9包月30G,用几个月了。看视频可以,但是下载只有1-2mb/秒,正常移动5G卡可以8-10mb/s,还有个就 ...

这算很便宜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算很便宜了兄弟,

前三个月3.9包月30G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E:
SIM卡用着用着损坏的情况我碰到过三次,一次是我自己的一个卡坏了,还有一次是同事的一个卡突然就没信号了 ...

试过,移动4、5G交替的时期,旧的4Gsim卡突然就用不了,去营业厅没多问,就给换了张标着5g的。我怀疑是她们后台故意搞的。

网友:
我也买了广电的流量卡,死活不能上网后来给换了个移动的还是不行,可能是他家的卡的原因,后来我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