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艺电池包加C座让T80烙铁移动起来

楼主(2025-01-14):
       入手了一把正点原子T80烙铁,干点精细活或外出用挺好。可惜家里充电头功率都不大,也没大功率充电宝。在家用DC电源供电,外出就有点麻烦。
       想起之前在车间捡的21V大艺电池包,一直闲置着,加个C座给T80用不是正好!

先看看电池包,外壳磨损痕迹明显

底部4颗T10螺丝固定

拆开外壳,内部看着还可以

看看芯片,电池管理用OZ8953A

充电MOS管用SM4310PSK

放电MOS管用EMB06N03A

电池用三杰的18650五节,可惜容量只有1300mAh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基本上19mΩ左右,还凑活

再测测电压,一致性非常好

开始改造,用废C口母座+电烙铁开口

切除毛边后效果还可以

找个2Pin C口母座,焊接好正负硅胶线

C口插入外壳,AB胶固定

焊接正负极到电池保护板相应位置

盒盖、贴个标签以示警告

插上我的T80电烙铁试用,加热正常

虽然比充电宝丑点,但解决了外出使用问题,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手艺好就是好。

网友:
这电芯比较少见啊

网友:
带充电宝的电络铁也是极好的

网友A:
我记得这个直接充电口就可以出电吧?

网友:
c口孔开的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直接充电口就可以出电吧?

这个不行,充电有MOS管控制,只进不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充电有MOS管控制,只进不出。

这个位置感觉不太好,万一碰到压到啥的容易断头啊,我是准备用废旧电钻的电池头做

网友:
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开孔不错,
俺是三块钱pdd买的牧田口取电座子给烙铁供电

网友:
最好加隐藏开关,不用时断开,避免被别人插错。

网友:
危险了点,一大意插错了就遭

网友B:
想不到大艺电池也用1300毫安垃圾货了

网友:
好详细的介绍,改得很漂亮

网友:
确实挺方便的,功率也足够了

网友:
T80能达到100W么?

楼主:
可以达到100W!

网友(2025-02-24):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大艺电池也用1300毫安垃圾货了

大艺款而已,不是大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