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家平时都用的什么助焊剂?

楼主(2025-01-14):
如题,我平时喜欢用松香,但是用久了经常把我的烙铁头弄得黑乎乎的,又脏又难看。不知道大家平时都用的什么助焊剂呢?

网友:
你试试氢化松香,熔点比普通的高一些,不容易发黑。

网友:
还是松香最实用,除非搞BGA之类的才用点559之类的

网友:
松香,黑就黑,反正不导电...

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网友:
我用的五块钱包邮150克的焊锡膏,焊接和BGA都可以

网友:
现在比较懒,都是买焊锡膏,直接涂上去用烙铁一烫就焊好了。

网友:
一般用松香,不好上锡的用焊锡膏。

网友:
还是松香没有腐蚀性好,黑就黑点吧,总比焊油整板油乎乎的洗不干净强

网友:
我是自己用无水酒精和松香熔化后用的,焊接很方便。

网友:
宝上2块多的针筒焊膏,焊点非常圆润,容易上锡。至于有没危害就不懂了,用的少。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用得是助焊膏

网友:
普通的板子用松香,精密的板子用BGA助焊膏,不喜欢用BGA助焊膏主要是因为焊完后粘乎乎的,不洗容易粘灰

网友:
用松香和焊锡膏,万能助焊剂

网友:
建议使用松香水,自制松香水在本论坛有上。

另外还有559、388、223之类的合成助焊剂,也分有卤、无卤的。

网友:
焊宝一直用这个

网友:
都用,焊多脚芯片用焊膏。

网友:
用纯棉的布头撸一下就得了呗

网友:
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金鸡牌焊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