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97居然真是600000计数的五位半

楼主(2025-01-14):
1.说明书出来了,可以切换60000或者600000计数,真不知道优利德怎么想的,3位半切换成四位半他不香吗,这么搞有意思吗

2.搞成这样,指标真么低有意思吗

网友:
如果指标正常,温漂合理,这个好像应该是国产最高性能的手持表了!

拆机评测: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3200-1-1.html

网友A:
60000计数,0.03%+5
600000计数下 0.015%+10 相当于 测量值*0.015%+量程*0.00167%

另一台类似的是 Brymen 多年前推出的 BM869s
50000/500000,0.02%+2,没有特别标示 500000 计数下的误差规格

算是四位半到五位半的等级,(一般五位半的台表准确度会更高些,基本准确度像是 0.011%+2 ,更高的也有 0.009%+3)

印象中前面这个数值与基准有比较大的关系,在参考基准不变,其他电路也不变的情况下,单单增加AD位数,怎麽从0.03%降到0.015%的?

除此之外,这台还有几乎拉到顶的 IP67, 5米跌落, 大范围工作温度, 等工作条件,这些特性对特定需求有用,但在一般条件下却是不好评测的

网友B:
看分辨率已经超过7159,8840,45,8808了,实际性能不知道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分辨率已经超过7159,8840,45,8808了,实际性能不知道什么样子。

说句难听话,优利德仪表部门这几年真是屎吃多了,脑子坏了,也拉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正点原子,菲尼瑞斯,owon等等各个在搞创新,优利德还搞这么个破玩意,当然胜利也没好到哪里去,我严重怀疑是不是两家在疫情期间打了三针疫苗烧坏脑子了

网友:
没一个完美的好表,只能说将就。

网友:
我不懂表,纯属来观赏。

网友:
等大侠入手评测,看看还能不能多加个零

网友:
一定不便宜吧

网友:
只要表稳定,高分辨读数有时候看被测对象的变化率变化趋势等还是很有优势的,不知道这个又要多少银子才能把玩一下。

网友C:
600000字,这块表好歹应该有个靠谱的外基准了吧,比如像MMB3.0用的MAX63xx那种
不过这个±0.015%+10的DCV准确度,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0000字,这块表好歹应该有个靠谱的外基准了吧,比如像MMB3.0用的MAX63xx那种
不过这个±0.015%+10的DCV准 ...

是啊,这个准确度直接忽略最后一位了甚至后2位。

网友D:
DC电压精度规格很高,600000字模式下,0.015%+10字,应该是目前全球在产手持数字万用表中规格最高的(GMC的6位半手持万用表已停产)
当然,这只是规格精度。
这款高精度万用表,和UT61E+一样,依然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仅在输入信号为量程的1%-100%时保证精度。DC电压和电阻档位都是这样。

UT197的DC电压最低档为600mV档位,也就是说,UT197测量6mV以下的电压,可以放飞自我,不做任何精度保证。
DC电压和电阻档位,这种奇葩的规格,目前只在这个品牌的规格书中见到过。
别的品牌,虽然也有仅在输入信号为量程的1%-100%时保证精度这类说法,但别的品牌,是针对AC档位或AC+DC档位才这样提。

网友:
手持5位半,温漂和旋钮接触问题是如何保障的,至少要有专利吧,这个堆料估计要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电压精度规格很高,600000字模式下,0.015%+10字,应该是目前全球在产手持数字万用表中规格最高的(GMC的 ...

这个掉毛几乎就是UT117C的方案一模一样,我看这货是掩耳盗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句难听话,优利德仪表部门这几年真是屎吃多了,脑子坏了,也拉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正点原子,菲尼瑞斯, ...

这几家也不算正经仪表厂家呀,嗯,菲尼瑞斯最近测量方面做了很多产品,UI和外观那是棒棒的.正点原子那不算,那是刚转型.owon倒是还算不错,貌似产品差评也不算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句难听话,优利德仪表部门这几年真是屎吃多了,脑子坏了,也拉不出来什么东西了,正点原子,菲尼瑞斯, ...

我倒还真不这么看,追求精度是仪器的最核心目标。很多厂家倒是做漂亮了可核心能力欠缺。
8808的基本精度是0.015%+3个字,如果这个表能达到到手册标识的0.015%+10个字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00计数,0.03%+5
600000计数下 0.015%+10 相当于 测量值*0.015%+量程*0.00167%

六十万字确实厉害,用的核心方案应该更新一点,

柏立盟的BM869和BM85x也都是五万记数电压DCV五十万字的,跟日本三和sanwa的PC7000方案类似。

网友:
手持5位半,和手持6位半,一样的性质,拿来开玩的。

网友:
好像搜不到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