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ASTECH华仪MY65四位半万用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5-01-15):
这个型号可能以前知道的少,但是,现在坛友们估计都认识了。7129的表好多年前大家讨论和玩的比较多,最近这些年随着单片机万用表的普及,鲜有人提及了。
既然普天盖地的提这个表,那就上手体验。2010年产的全新库存表,想箱说齐全,出厂十多年了,精度还是保持的很好。当然,这并不稀奇,同时代的大厂这种表精度一般都很好。
万用表的橡胶外套出现老化粘手的情况。附带的表笔是20AWG的线,不是硅胶线,所以,一般。
7129方案的表对7129芯片品质,积分电路,基准电压,分压电阻等硬件要求很高,即便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表,也会因为元件品质等原因,精度,性能等方面也会有差异。这也是以前很多人要打磨硬件的原因。
我这块MY65到手就发现一些问题,尾数跳动厉害,1-4个字的跳动。直流2V电压挡有几个字的底数。拆机发现用的是双竟的GC7129芯片。翻出来以前玩7129时的存货美信7129换上。尾数稳定改善了,只跳1个字了,但是,2V挡出现几十个字底数,对精度倒是没有影响。最后从米尼帕ET-986表上拆美信的7129换上,2V挡可以归零了,尾数偶尔跳1个字。

屏幕可视角度很差,正面和上面看不清,只有斜下方清楚。

整机总共就四个电位器,一个基准电压,一个频率挡,两个电容档。竟然没有交流电压挡的校准电位器?

大电流挡没有保险丝。厂家可能觉得没用,或者是空间不够没地方装了。

性能方面,分压“排阻”指标不错,积分电路性能也不错。所以,整体上直流电压挡和电阻挡精度都挺好。交流电压档由于不能校准,而且也不是真有效值,忽略不计吧。
小电阻挡短接不归零,有很大底数。
7129的表虽然是手动量程,但是,测量速度比较慢,甚至不如一些自动量程的快。

通断二极管二合一挡位,屏幕显示的是压降值,由于激励电流不是1mA,压降值不能大致等同电阻值。通断挡声音反应快,但是,读数反应比较迟钝。
二极管挡开路电压接近2.8V,最大显示1.9999V压降值。

整个主板用了多个运放芯片,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的插脚元件,几年前玩这种表的时候,就说过,这种分立元件的布局不是很好的选择,很多引脚间隙不够,转盘布线触点密集,遇到高压静电,爬电,一烧一大片,不要看到分立元件就觉得高大上。

单从主板用料做工来说,跟同时代的其他厂家的表比,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非要分胜负,个人感觉不如同时代的胜利等。
综合各方面来说,7129方案的表相比现在的表,优势少,劣势多。

网友:
前排帮顶,前段时间也有点想咸鱼上蹲一个这个表来玩玩,这次楼主帮我完成了这个任务了

网友A:
my65在90年代后期比较留行,但也是中档的存在,那时候用的还是美信,后来换成microchip,等到换成双竞是再后来的事情了。不过即使在当年my65并不是高端的7129。那时候国产最好的7129是胜利的dt980。不过胜利那个dt980也是有设计bug,就是电阻档布线。我那时候还在上学没啥钱,买不起福禄克,只能买dt980回来后用了几年电阻档布线问题暴露,然后就开始各自改造。我记得的包括改电阻档走线,改250kHz晶振,改电阻档电压(和大多数坛友相反,我喜欢低压电阻档),改积分电路,精调精度(基准和分压电阻)。那块表大约在2010年左右送给一位好友了。如果还在倒是可以给大家看看7129打磨好了有多好用。
我记得楼主diy过一块7129,当时的建议基本上是改造这块7129的心得

网友:
用最快的速度看完,评测一块老显示表。

网友:
我收了两块7129的表,还没来得及玩
PNG VC103 VC104

----------
修正
记错了,上面是 7135

另外一块是 7129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131-1-1.html

网友B:
非常同意,7129表没那么神,缺点一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推这个表,难道是老表出不掉吗?现在新方案的表真是降维打击,还谈什么买旧不买新,不是脑子进水,就是别有用心误导新人。

网友:
也是看大神吵架,才关注一下7129,手头有MY64,好像老款的优利德UT2004也是这个方案
话说华仪的康铜丝也不弄一下造型,直角门字或者M字都好看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y65在90年代后期比较留行,但也是中档的存在,那时候用的还是美信,后来换成microchip,等到换成双竞是再 ...

胜利难道不是老的DT1000,Digitek的DT-930G也很不错的

网友:
不显示整数有点不爽,1.999V没有2V看着爽呀。

网友D:
反正我不玩老表,电子产品,我不相信老的比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不玩老表,电子产品,我不相信老的比新的好

,就是就是,老的不如新的

网友:
看着一堆插件已经很不习惯啦,还是贴片看着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胜利难道不是老的DT1000,Digitek的DT-930G也很不错的

的确是dt980比dt1000定位高。我指的是交流带耦合选择那版dt98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同意,7129表没那么神,缺点一堆,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推这个表,难道是老表出不掉吗?现在新方案的表 ...

那个年代有很多限制,单说精度7129是足够好的,但要和现在的方案全面比较仅从功能上来看就难以抗衡。
如果以现在的电子工业水平,用美信的7129,做V,Ohm,A三个功能的手动量程万用表可以不输给现在市面上任何一款四位半手动量程表,但成本要高很多,它现在还存在的优势其实在于集成度低,有大量可以通过外围调整的部分可以自行掌控。

网友:
我就进来看看东家的姑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有很多限制,单说精度7129是足够好的,但要和现在的方案全面比较仅从功能上来看就难以抗衡。
如 ...

要说美信7129确实是个好东西,我当年就用7129当个高位AD用,IO识别段码来读数,用在冲击波碎石机上读取储能电容上的高压,反正也不需要高速的,关键是它稳定(相对当时的等价值AD芯片来讲)又便宜。

网友:
当时还不错,现在已经落伍了

网友:
双竞芯片是贴牌还是自产的?

网友:
阿修终于出手了

不要看到分立元件就觉得高大上 +1

网友:
查了下国产双竟比美信还贵,DT-986用美信呀以为一值用微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