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蜗牛来卖铜

楼主(2025-01-15):
一个挺重的蜗牛喇叭

估计里面有铜,没找到下手拆的螺钉啥的,只能硬撬那一圈封边铁皮

结果把硬塑的蜗壳连累下来了,原来蜗壳是用胶条粘附在封边上的,应该先取下蜗壳在撬封边?

撬开封边,带芯柱的振膜、电流动/静触点组、粗而漂亮线圈也隐约现身了

然而取出的线圈咋这么软?刮开漆皮只有傻眼的份了~尼玛铝的?

再磁铁一下所有都吸!!连接线插头都是铁的!要卖的铜没个踪影!!!!

蜗壳也撬开了也没铜!!咋的蜗壳还是左旋的?不是说打球上不存在左旋蜗壳吗?

仔细看一对触点,用刀刮感觉很硬,还丝毫没有烧蚀,不会是白金吧?!!

白金大个戒指可比黄金牛x吧????

网友:
这点儿也不多的,

网友A:
一般不都是银合金的吗?

网友:
没多少铜啊

网友B:
这不就是普通喇叭套了个外壳吗?

网友:
这东西做工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我摩托车上的蜗牛喇叭应该是铜丝的,毕竟是原装的铃木摩托车,要是铝线,估计早坏了。

网友:
不是没多少,而是铜还在矿山里。

网友:
只能说积少成多吧。

网友:
真是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深。不过,世上没绝对的坏事,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都是银合金的吗?

跟继电器那种镀银很软不同,刀片几乎刮不动,喇叭电流很大,接点状况跟汽油引擎的点火白金接点类似,所以祝愿它就是白金了。

楼主:
一丁点铜都没有,只好卖铁了,可是铁都没有纸壳值钱啊。

网友:
铁壳子比较重

网友:
哪来的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继电器那种镀银很软不同,刀片几乎刮不动,喇叭电流很大,接点状况跟汽油引擎的点火白金接点类似,所以 ...

想多了,依金火花塞可比普通火花塞贵了几倍,这可是连铜线都不舍得用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普通喇叭套了个外壳吗?

看到老爷车都有类似唢呐的那种细长喇叭(留声机也是),意在向特定方向集中发送声音功率吧,蜗牛只是把细长喇叭卷曲了,少占安装空间罢了。

网友:
蜗牛:楼主你等着,我正在矿山挖铜呢

网友:
此蜗牛非彼蜗牛,还以为拆个星际蜗牛呢.

网友:
白金打个戒指戴也行呀

网友:
这点铜还费这么大力去弄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