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为啥我PS3111 RDT 跑不起来

楼主(2025-01-15):
  设置如图,我是直接用台式机 单接电源未接数据线跑   算时间7小时  拔掉   每次都提示M_T18   下面数据都是0

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25-1-21 08:25):
已经跑完RDT 2圈   开卡后  跑圈4圈 通过

网友:
ecc卡控要选

楼主:
选择20/40   15/35?

网友A:
初代的tlc,可以20/55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代的tlc,可以20/55

哦哦 谢谢

网友:
跑好了公布下,学习学习

网友B:
我有个影驰铁甲战将,也是RDT跑不起来,同样用的JMS578(刷的nouasp固件),单独插电不接数据线,ECC卡控勾了的,也设置了ECC,还是不行,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影驰铁甲战将,也是RDT跑不起来,同样用的JMS578(刷的nouasp固件),单独插电不接数据线,ECC卡控勾 ...

我已经跑好了,挂了2天 估计电源电流问题  !!!RDT 后顺利开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跑好了,挂了2天 估计电源电流问题  !!!RDT 后顺利开盘

我那个不可能是电源问题,因为其他盘接同一个电源都能跑,就影驰铁甲战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不可能是电源问题,因为其他盘接同一个电源都能跑,就影驰铁甲战将不行 ...

也许就是参数问题了,我直接设置参数后,拔掉转接卡  直接接电脑SATA口(不接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