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可以检测室内甲醇和pm2.5的温度计时钟

楼主(2025-01-15):
可以检测室内甲醇和pm2.5的温度计时钟,用了五六年了,最近检测pm值的风扇出现问题,要么噪音太大,要么不转,晚上噪音太大,拆掉算了,就当温度计时钟来使用了。

网友:
好迷你的风扇

网友:
好复杂,里面肉多。

网友A:
拆了风扇就少了一个功能,风扇太小了,最小见过6x6的风扇,还没见过2X2的风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风扇就少了一个功能,风扇太小了,最小见过6x6的风扇,还没见过2X2的风扇呢。 ...

检测空气pm值的功能没用了,用了五六年了,风扇坏了。

网友:
WiFi对时功能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检测室内甲醇和pm2.5的温度计时钟实用。

网友:
这个温度计时钟比较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风扇就少了一个功能,风扇太小了,最小见过6x6的风扇,还没见过2X2的风扇呢。 ...

kica风扇也很小,每分钟11万转,最大功率推力效率太低,每瓦不到1克,kica小风压扇适合充气玩具迅速打气,不适合夏天吹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ca风扇也很小,每分钟11万转,最大功率推力效率太低,每瓦不到1克,kica小风压扇适合充气玩具迅速打气 ...

真的是第一次见这种小电风扇,太小啦。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时钟比较复杂

网友:
这么小的风扇真不好修

网友(2025-06-19):
斐讯空气检测仪!家里也有一个正在辛勤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