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RP2040驱动320*240屏幕,优化到了刷屏111fps,但是还不够

楼主(2025-01-15):
之前搞了个RP2040核心板+底板驱动320*240液晶屏,很自信的砍掉了SPI接口,只保留了8bit并口,使用arduino环境,软件模拟并口,从最初的digitalWrite单个IO置位,单色刷屏300多ms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优化,包括优化IO操作、精简函数嵌套、精简循环嵌套、高低位取数优化等等操作,做到了单色刷屏10ms,然后又把WR拉低合并到了写数据里,做到了9ms,实现了单色刷屏111fps,然后一心欢喜再搞lvgl,跑benchmark,立马打脸,跑完综合帧率只有40fps,而且cpu使用率到了80%+,最差时跑动画效果帧率掉到了个位数,沮丧啊。。。

再研究PIO吧,看看PIO+DMA能不能再涨一次脸,这玩意有点费脑子,一时半会不大够用,还不知道能不能研究明白

DispColorBlock(unsigned int Xstart, unsigned int Xend, unsigned int Ystart, unsigned int Yend, unsigned int color) {
    BlockWrite(Xstart, Xend, Ystart, Yend);
    LCD_CS_CLR;
    LCD_RS_SET;
    // LCD_RD_SET;
    uint32_t pos=(Xend-Xstart+1)*(Yend-Ystart+1);
    for(pos;pos>0;pos--)
    {
        uint8_t shifted_color = color >> 8;
        sio_hw->gpio_set = shifted_color;
        shifted_color = ~shifted_color;
        sio_hw->gpio_clr = ((uint32_t)shifted_color)|(1 << LCD_WR_PIN);
//        LCD_WR_CLR;
        LCD_WR_SET;
        shifted_color = color;
        sio_hw->gpio_set = shifted_color;
        shifted_color = ~shifted_color;
        sio_hw->gpio_clr = ((uint32_t)shifted_color)|(1 << LCD_WR_PIN);
//        LCD_WR_CLR;
        LCD_WR_SET;
    }
    LCD_CS_SET;
}

网友A:
上PIO吧。用cpu做io输出就是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PIO吧。用cpu做io输出就是有点费劲。

在研究,之前看了点没太看明白,软件输出确实不行,CPU占用太高了,什么都干不了,实际上效果还不如硬件SPI+DMA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研究,之前看了点没太看明白,软件输出确实不行,CPU占用太高了,什么都干不了,实际上效果还不如硬件S ...

立创商城撸券啦,10块钱券没东西撸可以撸10片PY32单片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347-1-1.html

网友:
进来学习,我很少用全刷

网友:
单片机还不会玩。灯板打好了,非常感谢!以后再发帖展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商城撸券啦,10块钱券没东西撸可以撸10片PY32单片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2347-1-1.htm ...

现在懒了,不兼容arduino的单片机不想玩

网友C:
rp2040默认125mhz,使用pico sdk,并行8位屏幕,480x320,dma+pio,单色刷屏大概135帧左右,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rp2040默认125mhz,使用pico sdk,并行8位屏幕,480x320,dma+pio,单色刷屏大概135帧左右,你可以参考一下 ...

有程序参考下吗,纯软件IO我最高优化到单色4ms,但是cpu占用太高导致跑lvgl上不去,上了PIO不用DMA的话发现没多大用处,正在研究D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程序参考下吗,纯软件IO我最高优化到单色4ms,但是cpu占用太高导致跑lvgl上不去,上了PIO不用DMA的话发 ...

代码:https://gitee.com/jiushiximan/pico-from-scratch
我在B站做了一系列pico的视频教程,方便的话过去点个赞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t421576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https://gitee.com/jiushiximan/pico-from-scratch
我在B站做了一系列pico的视频教程,方便的话过 ...

这个就是你的号啊,这视频都看过,一开始看PIO手册云里雾里的,就是看了你的视频和b上的另一篇图文才把PIO搞明白,牛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你的号啊,这视频都看过,一开始看PIO手册云里雾里的,就是看了你的视频和b上的另一篇图文才把PI ...

pico其实挺好的,但是用的人不多,我的视频也是帮助大家多一种选择,能帮到大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o其实挺好的,但是用的人不多,我的视频也是帮助大家多一种选择,能帮到大家就好。 ...

确实,2040这玩意综合来看很强,双核可用还有PIO,估计一方面没有stm32这玩意资料多,玩家基数大,另一方面不想esp32自带wifi,再就是只有一些最小系统,没有像esp那样多样性的模块,qfn焊接还是稍微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