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我也发个WIFI信号放大器

楼主(2025-01-15):
去年买的WIFI信号放大器,可以无线桥接,扩大覆盖范围,用着确实很方便。

网友A:
没有网口????信号,速度咋样

网友:
这是腾达的WIFI放大器,不用网线,连接登录后,与无线路由器进行桥接,信号可以传的更远些,相当于中继器。

网友:
看到品牌就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小夜灯了

网友B:
这玩意儿是接收ssid(wifi1)名称,在发送新的ssid(wifi2)名称?还是都是wifi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是接收ssid(wifi1)名称,在发送新的ssid(wifi2)名称?还是都是wifi1?

应该都可以,小米WiFi放大器就是这样可改名

网友:
没用过,问下真的有那么好吗?

网友:
阿珍,你居然来真的?

网友:
测试没有,可以从路由器到放大器之间无缝切换吗?

网友:
这种的确方便,一插就能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加装一个电池进去,使用更方便。

网友:
这玩意有用么?
前年买了个小米的,感觉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加装一个电池进去,使用更方便。

这方法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都可以,小米WiFi放大器就是这样可改名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网口????信号,速度咋样

应该是无线中继

网友:
昨天看到一小夜灯,这回来真的了,做工还不错。

网友:
和电信营运商送的全屋WIFI那个好?。。谢谢分享

网友:
兄弟,用的如何?我家目前一个WIFI6路由全屋覆盖,房间内信号不是很好.

网友:
尽可能把wifi路由器放在房屋中间,就不用这玩意了

网友:
到底是原来的弱信号直接放大还是接收弱信号再转发一个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