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硬盘维修工具pc3000一套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25-01-15):
听说这个设备同时包含软件和硬件,

各位玩过这种工具么?
一套工具要多少钱呢

网友:
准备玩数据恢复了?

网友:
没玩过,估计不能便宜。

网友:
听说要十几W

网友:
这玩意还是专业的来弄吧

网友:
应该是不便宜的。

网友:
PC3000很贵的,投入与产出不合算,因为现在硬盘便宜了。

网友:
看选什么套件的固态也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年前的东西,你要来干嘛,在当年计算机与汽车一样贵重,一个几十兆硬盘都要几千元的时代,PC3000单价就是 ...

PC3000是用于数据h恢复的,而且也在更新,支持nvme协议的盘了,也不是你说的3000人民币,大概7-10W不等,是软件和硬件成套的产品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有个视频,维修硬盘的收了套二手的是1万多,这个玩意除了硬件还需要不断的更新版本才行。
而且也不是有这个就能维修硬盘,超净间也需要巨大投入。更换磁头之类的操作还需要练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之前有个视频,维修硬盘的收了套二手的是1万多,这个玩意除了硬件还需要不断的更新版本才行。
而且也 ...

是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再说现在一般重要数据都会做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再说现在一般重要数据都会做备份

不做专业数据恢复确实是没必要,投入太大,成功的概率太低。
普通恢复限于软件和部分电路板故障就行了,真有开盘或者高级维修,交给专业的人就行了。

网友:
看过一位数据恢复博主说过,光硬件就要十几万,软件另算!!

网友E:
你买了这个,还需要买一个超洁净间,至少是桌面型的超洁净间。

网友:
十几年前就3000多了,当时还是在DOS系统下运行的

网友:
pc3000是3000,pc2000是2000

网友:
机械硬盘数据恢复及维修工具,好几万呢,不知道现在能不能适用于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3000是用于数据h恢复的,而且也在更新,支持nvme协议的盘了,也不是你说的3000人民币,大概7-10W不等, ...

为何pc3000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了这个,还需要买一个超洁净间,至少是桌面型的超洁净间。

桌面型的好像600左右一个

网友:
购买整套设备和软件需要不少钱,如果只是挽救自用硬盘可能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