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户外草坪太阳能萤火虫灯

楼主(2025-01-15):
     拆解户外草坪太阳能萤火虫灯,拆解之前一直以为这里面都有一个升压电路,一般由一节1.2V充电电池加升压板点亮几个LED灯珠,平时依靠太阳能给电池充电。今天拆开看到这种款式的草坪灯里面更简单,除了充电控制电路,根本没有升压,点亮LED就是电池电压1.2V左右。按常识认为点亮LED灯珠电压至少也在1.5V以上,然而这种低压LED灯却不同。

网友:
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
电池给LED供电
是这个逻辑么?
电池会不会被饿死?

网友A:
没有保护电路,估计几天电池就过放坏了

网友:
这种小太阳能板,充电都不会有多少的,好在LED也耗电不多,估计刚够能用,,谢谢分享

网友:
这玩意几乎都管不长,质量都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保护电路,估计几天电池就过放坏了

你说错了  那个4脚的是草坪灯专用的IC 旁边的是个电感不是电阻,用1.2V镍氢电池
我有几个草坪灯 用了5年 晚上还亮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错了  那个4脚的是草坪灯专用的IC 旁边的是个电感不是电阻,用1.2V镍氢电池
我有几个草坪灯 用了5年  ...

谢谢科普

网友:
还是有升压的,板子背面那个长的像电阻的就是升压电感

网友:
取出LED指示灯珠,开孔改成光伏充电小手电。